110v,3kw直流开关电源开发,有意者报名参加

楼主(2010-07-17):
我目前正在制作一个大功率电源,负载是一个电磁铁吸盘,超大电感,对管子的冲击也是非常大,暂时用mosfet管在做,烧了不少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制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我能报个名吗 ? 我联系方式 kongbai04@163.com

网友:
上点资料大家才有兴趣啊~

网友:
有兴趣的人不少,玩得起的人不多!鉴定完毕!

网友:
你的电磁盘是干啥的?吊载用的?

楼主:
电磁吸盘是机床上面用的

楼主:
可以,有兴趣的就可以报名来设计,现在群很紧张,谁能帮忙组建一个这样的群,在群里讨论

楼主:
主要以大功率电源设计,具有过载,过流,过压保护等功能,数字显示电压,电流,此类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
既然负载是个大电感,应该用可控硅调压,或用摸死管低频调宽

网友:
93347989   飞鱼电子工作室
大家可以先加这个群讨论

网友:
我手上有几套电镀电源的图 回去用相机拍拍看清晰不,给你发上来。都是200A~1000A/12V的,后级改改应该可以试一下。楼主还是直接用IGBT试吧,先把驱动和保护电路想好就不容易烧管子了。LZ的方案是用软开关还是硬开关 带不带PFC

楼主:
电压太低了啊,我这个是220交流调压出110V直流,用的是软开关,PFC没听说

网友:
我见过的磨床台是用汞管整流,相当怀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主要是电压采样和后极整流输出的问题,其实DC-DC变换的前级只要功率相同应该是通用的 还是就是电压高或电流高有脉宽精度控制的问题 。我有做过150V50A不过那是帮朋友做 主要调试还是朋友在做 ,用的也是我的这快控制板,硬开关的,技术算落后的了不过成本便宜,电路成熟。
PFC一般和软开关配合 就是功率补偿啊,提高效率用的
还有 你的电磁铁是要瞬间达到最大功率的吗?否则可以用软启动来缓冲啊?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9212.JPG(文件大小:1.1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2314.JPG)
上面是硬开关的主控制板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9214.JPG(文件大小:1.3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231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69215.JPG(文件大小:1.2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2316.JPG)
这个是软开关的主控和IGBT驱动部分,算比较成熟的两个电路了,已经商品化的。呵呵,懂电源的拿去可以直接做电源了。

楼主:
不建群了,就在这里聊~,群也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好,可以合作共同完成这个电源的制作吗?我会陆续上传一些资料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软开关一般不容易爆管的啊,

楼主:
这个供参考的主控电源的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明白 全桥半控制么?怎么T4和T2不控制啊?那两个继电器做什么用的啊,输出是有变压器隔离的么,输出整流部分你用的是二极管还是MOS或IGBT同步整流的

网友:
不过顺带说一下玩电源特别是大功率的,炸管子是肯定的。我就有过一天西门康的128D100的模块给你炸3个,呵呵 一个200多啊。不过炸着炸着就习惯了。就当200多买个炮仗点着玩。后来试板子都是拿从别人坏机子上换下来的还有半边好的模块试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还没看懂
  可以实现两个功能,充磁和退磁
充磁是110V电压,退磁是60V左右吧,退磁时,对角交替导通,电压逐渐减小至0

网友:
?? 就是说图上的后面的输出是没有变压器隔离的了,那MOS管只起到一个交替道通的开关作用来控制正负级换向,不用很高频率怎么会烧管啊。再说要交替导通也只要控制4个MOS管就好了,那两个继电器有点多余了吧。

楼主:
对啊,继电器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不对角道通就会炸管,这个是肯定的,怎么确保对角导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那本书看起来还不错,忽忽
  可以发给我吗?

楼主:
继续上图
现在用接触器先做了一套,解决了管子短路的问题,过流还没加保护

楼主:
由于是负载是大电感,所以加了个阻容吸收电路,黄金电阻25欧,100W,油浸电容,20UF,耐压AC500V,用了一段时间电阻很热,很烫手,估计不太合适

网友:
26楼】 me18923

由于是负载是大电感,所以加了个阻容吸收电路,黄金电阻25欧,100W,油浸电容,20UF,耐压AC500V,用了一段时间电阻很热,很烫手,估计不太合适
////////////////////////////////////////////////////////////////////////////////////////////////////////////////////

负载是大电感的话建议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两个相反的脉冲控制对角的两组管子轮流导通这类的电路多的去了 频率低的话自己拿555做一个,顺带说一下,为了让对角的管子能够可靠的轮流导通,选择一个合理的死区时间很重要,死区时间太大开关效率就低,死区时间太小有不能保证两对管子可靠的轮流导通。

回复 楼主:

我那个是以前做一起电源的工程师留下的资料不是书 图纸而已
回复 楼主:

用那么大单的电容做吸收电阻不烫才怪呢? 你到底用多高的频率啊?还有如果负载和220V的市电不用隔离的话用可控硅调功 二级管整流 磁保持继电器换相不是更保险 如果要隔离的话考虑效率和体积还是用开关电源比较好。前级软开关+PFC 后级同步整流 MOS管换相 应该可以把效率做到98。看了你上面手画的图 和你拍的照片 还有你的叙述我更糊涂了。你用接触器做什么 用来做4个MOS管的导通切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也有加,加电容是防止打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是200赫兹的,用两个接触器的话就只用了一个管子,没有用4个管,因为技术还不成熟,也没人愿意和我一起做,我现在一个人在慢慢研究呢

楼主:
这么大的电源如果可以研究好的话,其他一切电源不在话下

楼主(2010-09-01):
回复 网友B:

可以参考你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磁铁是功率不变的啊,功率是瞬间达到最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加你的QQ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参加,先加这个群,聊天交流qq群93347989

楼主:
本人会陆续上传一些好的资料,敬请关注

网友:
这是磨床用的电磁吸盘充退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续留二极管啊,没加二极管电压升不起来啊

楼主(2012-02-24):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电路发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两个耐压1000V的整流二极管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