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看这个TDA7294的图可做否?还有一个3寸全频音箱图,看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准备做这

楼主(2010-07-17):
3寸全频迷宫式音箱 (原文件名:迷宫式(做).jpg)

TDA7294功放电路图 (原文件名:TDA7294电路图1.jpg)

楼主:
期盼高手指点!!!

网友(2014-07-29):
可以可以,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3寸?用7294?
用LM1875,TDA2030什么的都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7294假货太多,音质很一般了,分立才是王道

网友A:
3寸,  用7294 , 你想喇叭烟花吗,           你知道7294是多少W的么,    只要开一点点音量,  喇叭保护就得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寸,  用7294 , 你想喇叭烟花吗,           你知道7294是多少W的么,    只要开一点点音量,  喇叭保护就得动 ...

是否烟花看你用什么3寸喇叭了,我家三寸,30W功放供不起。

网友:
全频喇叭做迷宫箱,我看低频你会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