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说完西门子的电器质量垃圾,今天又一台洗衣机的零件炸了。这一个由三个电容一个电容

楼主(2010-07-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0.1uF(X1)+2700pF(Y)*2+2.2M/2W--5W电阻,这是个EMC滤波组件啊,用分立元件搭一个吧。
注意0.1uF电容必须要耐压630VDC以上,2700pF电容要用瓷介的,耐压至少要上1KV,电阻功率不能小于2W,最好5W(耐压高)。

网友:
两个X1电容和一个Y电容,加一个电阻。这东西坏了根本不影响使用。
如果一定要加,就一定要用275V的安规电容,千万不要听1楼的。

网友:
X电容和Y电容是滤除电源上面的干扰的,这是常识,没什么可说的。坏了的后果就是洗衣机会向电网排放过量电磁干扰脉冲,不会影响电器的使用。实际上针对国内市场的家电产品大都EMC不合格,多一台也无所谓。

安全性由是否接地决定,跟这个滤波组件无关。实际上Y电容的安规测试非常严格,要求失效模式必须是开路,如果电容损坏后成为短路状态,会电死人的。

网友:
看外壳的电路是并联在电路上,不要也可以。
找个塑料管做个,打上环氧树脂填充空隙,外面再套一个不锈钢钢管(防爆)。

网友:
其实也可以用淘金四的“电源滤波器”直接代换,插座要封死!铁外壳还能起到防爆作用。

网友:
到底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

还是由于其它元件损坏,造成这个炸掉..

免得买回去后还是不行...

网友:
的确是EMC用的
分离元件搭出来,做好防水,
是没什么问题的
没有也无大碍
但正如楼上所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似乎更重要些

网友:
http://www.lianxingzu.com/thread-3540346734.html
就是他们家的东东

网友:
理论上讲
这个东东是没有LAMBDA的好的
就是8楼的那个

先说明我不是托
LAMBDA的EMC产品还过得了关的东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讲
这个东东是没有lambda的好的
就是8楼的那个
先说明我不是托
lambda的emc产品还过得了关的东东啦

以后要叫 TDK-LAMBDA了  ,LAMBDA已经被TDK收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唉, tdk-lambda 给我全部卖掉了。我手上也没有货了。

到电子市场找啊。或者“回购”,呵呵!

网友:
照8楼操作要记得补上2.2M 5W电阻,插座里面的柱子用马头牌斜口钳尽量剪短。

网友:
2.2M的电阻要记得耐压得是超过400V的
不然安全性就差了
是X电容放电电阻

网友:
LAMBDA的叫法是我习惯了的
TDK-LAMBDA太长,我总是不习惯
呵呵呵
见笑了

网友:
如果在农村
大多没有地线
这个滤波器的作用效果也不会太好
没有也没关系的
用着也无大碍
当然,有总比没有好啦

网友:
直接取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地线。我帮他们打的地线。合格的。

请问阿莫是怎么弄的地线?我也想在老家搞一条可靠的地线

网友:
至少西门子的东东还放了这么个玩意儿
好多国货基本没有这类东西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有地线。我帮他们打的地线。合格的。
请问阿莫是怎么弄的地线?我也想在老家搞一条可靠的地线
找了根2-3米长的铜棒,打入湿润的地下(比如排水道附近),露出地面的那一头焊上铜线接入家用电网。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如果地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低于1.5v (此时零线与火线的电压接近220v),表示地线的状态很好。

露出地面的部分和接头要全部涂上熔化的沥青(柏油),防止生锈。

网友:
地线要用地阻仪来测, 至少要小于4欧姆。

网友:
X1和Y电容也会炸?并且还是短路?!!

网友:
比较可能的是电网的问题。

网友:
X1 安规电容,正常情况下,损坏的话电容内部是开路,不会是短路,这个有点奇怪. 搞不好里面封装的只是CBB电容, 现在电子元件什么都有可能.

Y电容,一般不会坏。

网友:
应急维修可以越过这个器件不接。

网友:
引用图片【8楼】qiufeng  秋枫

洗衣机上不能用这个,通过电流不够。至少要10A以上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