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真TMD 垃圾!,随机一张光盘,尽是废话,连驱动都没有,设置BIOS,莫名其妙把硬

楼主(2010-07-17):
HP 4321S,真TMD 垃圾!,随机一张光盘,尽是废话,连驱动都没有,装个系统要死人,设置BIOS,莫名其妙把硬盘也给重分区了,文件全丢,来火
来火,来火,来火,来火,来火,来火,------------------........................................................................

楼主:
来火,来火,来火,来火,来火,来火,------------------........................................................................

楼主:
现在声卡还不工作.......还是来火.今天一天全号在这个鬼机器上了,

网友:
可以买彩票了,哈。。。

楼主:
AVRASP,也不能在上面工作(之前用的ASUS的机器一点问题没有),实在来火.......

楼主:
我想打人发泄了,.....崩溃........来火...............

楼主:
我的文件啊,一切都要重来了.......
.........
一千句....是来火啊

一亿万句....还是来火.

网友:
稍安勿燥!现在的笔记本装系统是要让人抓狂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有时VISTA改XP,驱动都难找!不知为何不能人性化一点!

楼主:
TMD,去买卷鞭炮了,半夜偷偷点了,放松...泄火........

网友:
卖家没有做好带驱动的xp ghost文件么,我经常去的HP专卖,各型号的机器,都有做好驱动的操作系统镜像文件。

网友:
试试恢复数据吧,坛子里有软件的。;冷静是必须的。

不知道你要随机干什么用,随便找个ghost的系统就行用,驱动网上都有的。

BIOS是不是设置错误了?

网友:
叫你Y用系统自带的工具.我的THINKPAD的垃圾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隐藏分区干掉.免得不小心按了那个扳手挂了.

网友:
我同事那个HP的,折腾了一个星期了,卖场帮他装的是windows7 ,自己改xp,好多驱动找不到,打电话给金牌服务,说这个机器不支持xp,晕,不过,今天折腾的差不多了,可以用了

网友:
笔记本不比台式机,装驱动要麻烦一点。

网友:
如果LZ使用HP PROBOOK系列是可以装上XP的,我的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火。。。不要火。。。
先用easycover把文件全部挖出来再说
尽量不要往硬盘写新内容
绝大部分数据还是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楼主冷静点,莫名其妙总是有原因的,看错选项不能怪机器。新系列没有XP驱动不奇怪,因为原机配的是win7,过段时间再到官网看看吧。
网上卖的AVRASP USB数据线是靠稳压管钳位到3.3v信号的,这做法本来就不好。现在用win7做开发基本也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还敢用惠普?事先没在坛子上搜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1089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惠普&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56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惠普&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00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2&search_text=惠普&bbs_id=9999

网友:
大哥,有个软件可以找回分区的。
只要找回分区文件一般丢不了。
我干过一次。

那个软件我实在是忘记了叫什么东西来着。是一张系统光盘上的DOS带的。

网友:
买完才知道
惠普的售后支持很差,价格便宜后,其它东西都懒得做了,感觉比神舟还差
记得在国美买的惠普笔记本电脑, 配件除了一个包包,鼠标,U盘和一本薄薄的说明书外就什么都没有
让偶很怀念联想,光盘提供好多张,驱动盘,应用软件还有一张系统安装盘,说明书也是厚厚的几本,显得很正规

装的系统是VISTA ,问他们连一张光盘都没有吗?那要装系统驱动要去哪里要,

技术人员说,惠普并没提供任何驱动,只要装VISTA系统可就以自认,就给个惠谱中国的一个BBS网站网址有问题你可以去里面问去找。。

那我想装XP那驱动呢,回答是不能装xp,
惠普产品线异常的多,惠普工程师也没空给xp系统提供驱动,也不会向下兼容去做
有问题可以去BBS上去问,

VISTA慢得要死,拿回去后不久重装XP,好多硬件识别不了,最后剩下声卡
按照给个网址上BBS去问驱动,都没有,原来官方都没出XP驱动
后来下了个惠普中国工程师们自已根据经验做的驱动,前提申明不是官方驱动
并不保证所有机子都正常使用,

装完,可以出声,每次都要先运行一下该软件才可以出声,也没声音图标..

太麻烦,最后又换回VISTA。。。

网友:
楼主消消火,奉上自己用过觉得很好用的数据恢复软件:FinalData
安装顺序:运行 FinalDataEnterprise20 ---> 注册机算出注册码 ---> 运行 汉化补丁
注意!!!丢失资料的分区绝对不能再写入任何资料!!!不然会严重影响数据的恢复!!!

网友:
又开始妖魔化hp,提高计算机应用水平才是王道。各牌电脑的设置都差不多,熟悉后,无招胜有招。我大学帮同学、老师、朋友、动感地带等,装了上百次电脑系统。有个老师,我大二给装的,毕业前还打电话让我过去维护下,系统安然无恙,就去找个软件的链接。

楼主哥,消消气。当务之急,最好使用光盘(或优盘)系统PE,把东西恢复到移动硬盘,本载硬盘不要写东西。

网友:
唉,我还保留着当年买HP电脑时的,支持工程师的邮件。也是为了驱动。还好,当时能找到相关的兼容驱动。现在就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开始妖魔化hp,提高计算机应用水平才是正道。各牌电脑的设置都差不多,熟悉后,无招胜有招。我大学帮同学、老师、朋友、动感地带等,装了上百次电脑系统。有个老师,我大二给装的,毕业前还打电话让我过去维护下,系统安然无恙,就去找个软件的链接。

说实话 HP 最近这两年口碑确实不好。
而且 很多都是 质量问题。硬件上坏了,你在设置也没用。
听说还上CATV了呢。

建议楼主找一张带DOS工具的盘。用WINPE启动 然后用20楼的工具修理。我用的盘上自己带维修工具。家里东西太多了,一时找不到那张盘了

我好像用的是 easycover 这个。记得它会提示 发现一个分区。。。。 最后问是否保存分区

网友:
LZ水平不够就耍赖

网友:
重建分区表....

网友:
认为hp好的尽管去买^_^

网友:
hp支持也没有那么差吧?我的是Linux系统换xp系统后不用装驱动都能识别大部分硬件(仅猫和读卡器不工作)。当然为了稳定我还是去下了所有的驱动都换成官方驱动。就是cpu温度有点高,再就是没有电源管理软件不爽。

网友:
楼主如果你换了联想你也会骂的,因为你把品牌机当组装机用,驱动没什大不了,打hp售后电话,他们会给你email驱动链接,另外估计你把备份隐藏分区取消,所以。。。,当然神舟才不会什么设置。一看你就死性急之人

网友:
装驱动,用【驱动人生】,自动上网查找最匹配的驱动,然后自己可选择最新的或最稳定的安装,真省事。大家可以试用下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驱动精灵也不错,装好网卡驱动,就可以在线下载。
http://www.drivergenius.com/

网友:
同学买了个华硕本本也是没有xp支持的。
和ms win7捆绑的机器都得小心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ASUS一向如此。一般情况下,原装LINUX的机子装各种系统都比较方便。

网友:
楼主想分区,可以用ADDS软件,能做到无损分区.由于4321S原装系统已用了4个主分区,因此在分区前,建议将HP_TOOLS盘改为逻辑分区(不会影响其QUICK LOOK功能),就可以自行分区了.最好不要删除隐含的HP_RECOVERY盘,这样万一分区不成功,用一键恢复功能,仍可将本本恢复到出厂状态.还能重新再来.这里的一键恢复功能只是将本本恢复到出厂状态.即只用一个C盘280G,如果你曾经分过区,它也将全硬盘的擦除.包括分区状态.另外除安装盘外还有一张驱动盘,可以向HP免费申请.用安装盘重新安装系统,可以任意分区,但
功能上与出厂时的系统功能有些区别.我是6月份买的,用的还觉得不错,WIN7下用MDK,DXP2004都能兼容,现在觉得HP的4321S商务机确实比她的娱乐机做的好,究竟如何,让时间来检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tmd,去买卷鞭炮了,半夜偷偷点了,放松...泄火........
哈哈 ,泄了。舒服了吧

网友:
资料损失了那可惨了,没有那样惨吧。

网友:
硬盘资料丢失那肯定是自已操作换失误。
什么品牌笔记本最终的代工厂也就是那么几家!就是HP同一个型号的机子也是同时给几个代工厂做的!质量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电脑行业的问题!
我每天都会修很多各种不同品牌不同故障的机子,谁说哪种品牌好我就上传哪种机子的拆机和故障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和你一样,大家都是搞硬件的,这本身就是个rp问题,当然和设计和价格也有关。

和使用者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那个驱动人生我感觉特不好用
新的电脑也许还行
久的千万别用
我的T43,用了那个东西后,指纹不能用了,显卡不能用了 蓝牙竟然挂了,驱动怎么装都装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和你一样,大家都是搞硬件的,这本身就是个rp问题,当然和设计和价格也有关。
和使用者也有很大关系的。

电脑的故障率高也是由于电脑的复杂性决定的!想像一下软件的操作系统的复杂性!那硬件呢?任何一个零件,小到电路里的电容电阻,或是IC里的一个MOS损坏都会影响到机子的稳定性或造成故障。

楼主:
确实自己操作也够RZ的,哎,,,,,,.HP 4321S的驱动程序也头痛,终于把XP SP3装好了(之前没声音,以为给的光盘就是驱动文件,实际什么都不是,瞎折腾害的),2天没  舒服的上BBS了,半夜来回个音

网友:
绝不买HP 华硕的低端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精灵不怎么样的,品牌机的话,找到很多都是错误驱动,装了之后会吃药的。特别是声卡和网卡,误报率极高。

网友:
现在很多品牌机的官方页都有提供自动安装驱动的

网友:
比较欣赏 技嘉和Dell,进入光盘或者网页,点安装,傻瓜式搞定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