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出现新问题,内详

楼主(2010-07-17):
新问题:
1、输出步进调节至19.1V后,再调节步进至19.2V时,则输出短时间为19.2V,遂即跳变为17.1V,调至步进为20.6V(期间均为17.1V),输出又正常,为20.6V。
2、输出状态调节电压到3.5V  前时正常  过了不久 输出会掉到2.2V(无负载)

碰到问题(已解决):
1、开机即显示闪烁的数字(设置的输出电压,电流因无负载为0)
2、按校准8次,无反应
3、输出一按,电压输出短时有,数秒后即无
4、输出一按,风扇即开,无法关闭

输出步进调整正常,指示正常、变压器输出正常

问题根源:
2、春风调试说明没表明需输出后在按校准键8次
3、4   LM35问题

楼主:
校准问题已经找到:
需先按输出,再按校准,即可显示CAL
不知是否正确?

问题依旧,校准过程0.1V,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TL084
1:11.44V
2: 0v
3: 0.44v
4: 11.96V
5: 0v (输出采样电压,无输出故为0v)
6: 0v
7: 0v
8: 0v
9: 0v
10: 0v
11: -11.98v
12: 0.5v
13: 0v
14: 11.43v

楼主:
查校准时的输出情况:
0.1V时 输出为5V(整流桥测得)
30V时,输出为12V

判断应该前级线圈切换已经存在问题。

实际认为:
0.1V时 输出为2V(整流桥测得)
30V时,输出为30V

网友:
请注意,不要把4个绕组的相位搞错了,从你订的那个环牛来看没有标注相位,我也是和你同家厂家定的,我特地注明有相位要求,所以给我的东西是用不同的颜色标注相位的,比如2V --黑黄   4V---黑绿。。。。。。。

楼主:
确实没有标注
经过测量已经调整相位 问题依旧

网友:
测下最高输出时整流桥的AC电压是否30V以上,0.1V时是否为2V,如果这样都不对,那么,要么就是变压器没接好,要么就是控制不对,

网友:
如果30V时,4个继电器应该全部吸合的,你查下相应的输出控制信号是否到位

楼主:
原理图上缺连接点一个

切换是有问题:
最低时切换的是RL2继电器(4V绕组)
最高时 切换的是RL2、RL3、RL4(4V、8V、16V绕组)

网友:
最低时整流桥交流输入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5V

网友:
最低时应该是RL1吸合才对吧,按你的描述,难道RL1始终不工作?2803会不会有问题?(排除RL1本身或线路问题)

网友:
怎么会是5V?要么2v,要么6V才对

网友:
楼主请检查一下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我有一次把温度传感器装反了,就出现输出打不开一直进入保护,风机还不停的转,请查一下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般30℃对应输出0.3V,如果偏离过大就会出现进入过热保护状态。

楼主:
高输出 13.8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输出 13.8v

温度传感器有这么高输出?检查一下12V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
升龙的变压器不咋地,我还特地交代容量要做足,现在我30.5V,3.87A连续开了2小时,变压器温度已经有差不多50几度了

楼主:
确实是温感问题,现在已经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环变直径是110mm的吗?初级内阻是多少?

我的要求是160W 满负荷电压输出绕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测过,你既然已经正常了,也可以满负荷烤下机,负载么,我用的是电炉丝,一小段就可以了

网友:
变压器确实有同名端的问题需要注意,根据颜色和出线顺序基本都是对的,但是最后一组灰线的同名端是反的。所以在装上去以前先通电测试同名端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