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搞笑的 “MSO430复位电路” 解释

楼主(2010-07-17):
复位电路有啥好讲的?很多人可能都这样认为。简单的阻容复位,相信大伙都知道如何使用。一直以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在利尔达的一款MSP430F449开发板上看到其复位电路,看到电路上多了个1N4148二极管,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我一度认为是起保护作用的,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精彩说明,才知道二极管的真正作用。

网友是这样说的: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坚持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如果有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快速将电容上的电压释放,保证复位信号正确无误。这个才是该二极管起到的真正作用。

网友:
好啊,看了之后受益匪浅啊

网友:
讲得好哇

网友:
复位的好

网友:
太搞笑了,今天才发现这个作用!!!

网友:
嗯,以前知道是保护作用的,但是不明白

网友:
一直用自带复位的芯片,直接RST脚接GND就行,还真没考虑过这点……

网友(2010-09-07):
值得思考,呵呵

网友(2010-11-20):
水平太低了,

这还要别人讲吗?

网友:
知道这个作用,不过这个讲的确实搞笑!

网友:
故事好听,不错!

网友:
言“繁”意赅

网友:
当场笑喷~!非常形象~!很好很好~!

网友:
不错不错,有才之人。

网友:
如果没有2K的电阻,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很明显吧

不过讲的有意思 哈哈哈

网友:
终于明白了,讲的不错,马上在自己的东西上改电路。

网友:
太经典了。。。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断电多久后上电会引起他不可靠复位呢?

网友:
生动的比喻

网友:
经典啊,跟那个中石油还是中石化的电路异曲同工啊

网友(2010-12-23):
回复 网友A:

我的复位引脚就是一直是高电平,拉不低啊?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1-02-25):
虽然知道这个原理,但是没有lz说得生动。

网友:
解释很经典

网友(2011-07-27):
通俗易懂,,,

网友:
在实际运用中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 短暂的重起供电电源 CPU不工作 之后发现CPU没有复位! 看了此帖 受益非浅

网友:
回复 楼主:

风格不错!!!!!!!!!!

网友:
哈 太有趣了 电子的魅力呀

网友:
怎么说话这么有刘布民的风格

网友:
确实比较搞笑……

网友:
相当不错,这人有才啊

网友(2012-06-06):
mark一下,但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复位电路中,如果我在电容处并联一个二极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幽默风趣,通俗易懂...受益了...

网友:
很好,3q了

网友:
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
印象深刻了...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有了这个二极管以后.放电的时间就不成问题了.这样电容的选择范围是不是可以加宽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哈 讲得真的很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深刻啊

网友:
明白易懂!

网友:
精辟,我终于明白了,呵呵呵呵

网友:
"电容眼珠一翻:..."
没想到啊!倒是从来没给电容翻眼珠的机会,哈哈。

网友:
以前知道这个电路,但这个解释很强大~

网友(2012-08-22):
就凭这讲解,看后永世不忘啊

网友(2014-04-15):
这样的讲解很有意思,也让人比较容易接受,O(∩_∩)O哈哈~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R2,
如果去掉R2,RESET脚内部有寄生二极管, 应该可以起到一样的作用。

感觉有点矫枉过正。

网友:
太形象啦,不错

网友:
这个好,必须支持一下,太精彩了

网友(2014-11-10):
我的自制小板,一直都有这个二极管,没有 认真想是什么作用,今天看到,笑后深感学习要细致啊

网友:
非常神奇的解释,受益匪浅。

网友(2015-12-25):
太生动了

网友:
忒生动了  以后电路复位电路都加个这个二极管咯

网友:
讲得非常好,非常生动,不过大部分的IC,节点对电源和地都有钳位二极管的

网友:
描述的太经典了!
这个电路以前只有430会用,因为430的管脚漏电流太小了,掉电以后放电不及时。

网友:
对不带“上电复位”功能的单片机而言,这个二极管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不错,讲的很好。

网友:
现在就遇到这个问你  哈哈

网友(2016-02-17):
说的形象透彻便于理解

网友:
不错的  现在讲来生动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