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扣原创】看图说话——垂直安装二极管的阴极引线位于上方时的EAGLE3D的实现

楼主(2010-07-18):
●【死扣原创】看图说话——垂直安装二极管的阴极引线位于上方时的EAGLE3D的实现
  【附:原创新增、两种类型不同跨距、垂直安装DO41封装的3D图形库共享】

●问题的提出
    下面是一个PCB设计项目的EAGLE3D正面图像。请注意图中垂直安装的稳压二极管D3。
    设计要求二极管的阴极引线位于上方,二极管的塑封本体应当位于丝印圆弧中心,上方引出线的焊盘应当靠近旁边的电阻。
    很显然,EAGLE3D的这个图像展示没能实现这样的要求,二极管没有正确就位,阴极标记位于下方,而且二极管的塑封本体同旁边的电阻已经发生干涉。

    或许有人会问,采用EAGLE元件库现有的、阴极在下方的封装定义,把那个二极管的位置平移一下,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是的。但是,在这里行不通,狭小的空间和绝缘间隙都不允许这样做。否则,连跟前的那个小过孔也会无地自容,因为背面有不可移动的贴片IC1和D4。

    那么,EAGLE3D是否能够实现、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呢?

    这是EAGLE原有的垂直安装、阴极在下方、跨距为2.54mm的DO41封装DO41V2.5,用于后续图中的D0。
    注意:上方引出线在二极管本体的右旁侧穿过焊盘。

    自建的垂直安装、阴极在上方、跨距为2.54mm的DO41封装DO41V02.5,用于后续图中的D1。
    注意:上方引出线在二极管本体的左旁侧穿过焊盘。

    垂直安装二极管的两种封装丝印图形展示在3D中。
    垂直安装二极管D0,阴极标志和引线在下方。    (在EAGLE3D中已经能够实现正确展示)
    垂直安装二极管D1,阴极标志和引线在上方。    (期待在EAGLE3D中能够实现正确展示)
    标记A ——连接二极管的阳极。
    标记C ——连接二极管的阴极。
    注意二极管D1在后续图中的变化。

    在EAGLE3D中,默认垂直安装二极管D0的阴极在下方,上方引出线是阳极。D0的3D图像与EAGLE PCB封装图形定义是一致的,能够正确展示。
    在后续的3D图中,二极管D0仅用作对比参考。

    虽然可以在EAGLE建立了适用于D1的、阴极在上方、2.54mm跨距的封装DO41V02.5(见前面DO41V02.5.pac-1.png),但是在EAGLE3D的diode.inc文件中不存在对应的宏描述。
    若直接借用原有的默认的宏描述DIODE_DIS_DO41_025MM_V,即在Eagle3D\ulp\3dusrpac.dat文件中添加一行:
DO41V02.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25MM_V(:Diode: 100mil vertical
    重新生成的3D图像中,二极管D1的展示与PCB封装图形定义不一致。

●死扣EAGLE3D的diode.inc文件
    幸好发现文中有如下关于垂直安装二极管的阴极引线标志的说明:

// CATHODE BAND (Wire Lead) Downward is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 "Cathode_Down = 1 true"
// Anode Wire Lead across the top and down to through hole pad.
// Change to Cathode_Down = 0 false, to create a new macro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 top lead is cathode.

    默认情况下,Cathode_Down = 1 true,垂直安装二极管的阴极在下方,上方引线是阳极。
    当需要阴极引线和标志位于上方时,如何才能得到正确的EAGLE3D图像呢?

    借助上述说明的提醒,在diode.inc文件中建立新的宏,改变参数Cathode_Down,让 Cathode_Down = 0 false,可以使二极管的阴极标志移至上方。
    以DO41封装、2.54mm跨距的垂直安装二极管为例。
    下面列出的原有的宏DIODE_DIS_DO41_025MM_V,其Cathode_Down = 1,即是第二行小括弧中最后的那个“1”。
    模仿原有宏,在其下方新建一个宏DIODE_DIS_DO41_025MM_V0,比原有宏名多了一个“0”,令其Cathode_Down = 0,即把小括弧中最后的那个“1”变更为“0”,区别于原有的宏DIODE_DIS_DO41_025MM_V。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value)    //★ Original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 with the band at the down.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  0.86, value,  2.54,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0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  0.86, value,  2.54,  "V",  0) pigment{Gray45}
#end

    有了预先在EAGLE中新建对应DO41封装、上方引出线为阴极、2.54mm跨距的垂直安装二极管的PCB封装DO41V02.5.pac(封装取名最好与宏名有对应关系,例如DO41V02.5,仅比原有默认封装名多了一个“0”,表示Cathode_Down = 0),又有了新建的宏DIODE_DIS_DO41_025MM_V0,再在\Eagle3D\ulp\3dusrpac.dat文件中添加一行:
DO41V02.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25MM_V0(:Diode: 100mil vertical
重新生成的3D图像就会有新的变化了。
    图中可见,二极管的阴极标志可以移至上方了。但是,D1的3D图像与PCB封装图形定义仍不一致,整体相差180°。

    若将D1的3D图像整体旋转180°,可以使二极管D1引线的阳极和阴极排列方向与PCB封装图形定义的极性排列方向取得一致。

    若再把D1的3D图像整体平移一个跨距,恰好可以准确就位。这就是所期待的结果。

●添加三行语句
    不懂C,全靠死扣、模仿、试探,在diode.inc文件中的“object{ TOOLS_WIRE_LEADS((Length+2*W/10), Width, Wirelength, Wirewidth,  raster,  Bend_Radius, Seperation, H_V)  }  // Common bent wire generator” 语句行之后加入下述三行语句:

        #if (Horizontal=no & Cathode_Down=0)                    //★ Added for the top lead is cathode.  2010.07.15
           rotate<0,180,0> translate < raster, 0, 0 >
        #end

    同时满足垂直安装(Horizontal=no)和阴极引线位于上方(Cathode_Down=0)两个条件的D1,整体旋转180°,并平移一个跨距,最终实现在垂直安装情况下,3D图像的阴极引线和标志位于上方,且与PCB封装图形定义保持一致的效果。
    哈哈,这个并列条件的if语句,花费了我许多时间,累死了我无数脑细胞。从多种表达方式试探到 ... and ...,都不行。最后想到了“&”,才算了结。
    后悔几年前自学单片机时选择了汇编而没有选择C。

    既然死扣出来了,老菜鸟就自己祝贺一下自己吧!新旧老少朋友不要见笑啊。
    回想到自建DO41V02.5封装时所作的选择,再同刚刚采用过的修正措施联系起来,觉察到事出有因,事情没完。

【未完待续】

楼主:
【续】

    重新自建用于D1的DO41垂直安装、阴极在上方、跨距为2.54mm的封装DO41V02.5。
    注意:与前一次自建封装的区别是,上方引出线在二极管本体的右旁侧穿过焊盘。

    用新的封装定义更新PCB后,重新生成的二极管D1的3D图像与PCB封装定义不符,位置错了,极性不符,整体相差180°。

    若取消平移一个跨距(即把前面已添加语句中的translate注释掉),二极管D1的本体位置对了,但是角度错误。
//translate < raster, 0, 0 >

    再整体旋转180°,或者取消前面已添加的180°旋转,二极管D1的3D图像完全正常了。

    这就是说,把前面已添加的三行语句都注释掉,二极管D1的3D图像完全正常了。

//        #if (Horizontal=no & Cathode_Down=0)                    //★ Added for the top lead is cathode.  2010.07.15
//           rotate<0,180,0> translate < raster, 0, 0 >
//        #end

●小结
    上方引出线在二极管本体的左旁侧穿过焊盘的封装(见DO41V02.5.pac-1.png),在EAGLE3D中不能够保持与EAGLE3的同步,必须做出修正。
    而上方引出线在二极管本体的右旁侧穿过焊盘的封装(见DO41V02.5.pac-2.png),在EAGLE3D中能够保持与EAGLE3的同步,不需要做出任何修正。

    现在已经注意到,在EAGLE中,垂直安装二极管的封装,其上方引出线(不论何种极性)总是在二极管本体的右旁侧穿过焊盘的,这就把参考点、初始位置和初始角度统一起来了。对于其它任何封装,都是一样的道理。
    从上述折腾中,可以体会到,EAGLE3D图形的定义和描述,是同EAGLE PCB封装定义密切相关的。或者说,EAGLE3D本来就是基于EAGLE的,它的所有描述和动作都是在EAGLE的诸多默认规矩下进行的。所以,自建EAGLE封装时,应当注意符合EAGLE封装定义习惯,避免EAGLE3D与EAGLE失去同步和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曾经用过EAGLE中的某一个TO92封装,在做3D展示时,出现三只引脚偏离焊盘1.27mm(50mil)的现象。无奈之下,只好在3dusrpac.dat文件中加以补偿修正。我现在终于可以解释它了。这就是收获。

●再看看那个垂直安装的稳压二极管D3吧

【未完待续】

楼主:
【续】

【附:原创新增、两种类型不同跨距、垂直安装DO41封装的3D图形库共享】

    把这次涉及到并建立的DO41封装的3D图形库分享给大家。
    需要做好如下事项,才能得以享受。

●将下面三行语句复制添加到diode.inc文件中的“object{ TOOLS_WIRE_LEADS((Length+2*W/10), Width, Wirelength, Wirewidth,  raster,  Bend_Radius, Seperation, H_V)  }  // Common bent wire generator”语句行之后。

        #if (Horizontal=no & Cathode_Down=0)                    //★ Added for the top lead is cathode.  2010.07.15
           rotate<0,180,0> translate < raster, 0, 0 >
        #end

    强烈建议按照第二种(上方引出线在本体右旁侧穿过焊盘孔)方式自建垂直安装DO41二极管的EAGLE PCB封装。若是,此步可免,或者将已经添加的三行语句注释掉。
    若按照第一种(上方引出线在本体左旁侧穿过焊盘孔)方式自建垂直安装DO41二极管的EAGLE PCB封装,在做出更改之前,则此三行语句不可少。

●在EAGLE中自建两种类型、不同跨距的DO41封装库。

    在EAGLE中仿照原有跨距为100mil(2.54mm)的DO41V2.5封装,自建阴极引线在下方、阳极引线在本体右旁侧穿过焊盘孔的、跨距分别为125mil(3.175mm)、150mil(3.81mm)、175mil(4.445mm)、200mil(5.08mm)、250mil(6.35mm)和300mil(7.62mm)的封装。
    封装分别取名为DO41V2.5、DO41V3.2、DO41V3.8、DO41V4.4、DO41V5.0、DO41V6.3、DO41V7.5。

    在EAGLE中自建阳极引线在下方、阴极引线在本体右旁侧穿过焊盘孔的、跨距分别为100mil(2.54mm)、125mil(3.175mm)、150mil(3.81mm)、175mil(4.445mm)、200mil(5.08mm)、250mil(6.35mm)和300mil(7.62mm)的封装。
    封装分别取名为DO41V02.5、DO41V03.2、DO41V03.8、DO41V04.4、DO41V05.0、DO41V06.3、DO41V07.5。

●将以下内容复制添加到X:\EAGLE\ulp\Eagle3D\povray\diode.inc文件中已有的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value)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  0.86, value,  2.54,  "V",  1) pigment{Gray45}
#end
段落之下。由.pov文件生成3D图像文件时必不可少。

#macro DIODE_DIS_DO41_025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  0.86, value,  2.54,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32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3.175,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32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3.175,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38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3.81,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38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3.81,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44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4.445,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44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4.445,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50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5.08,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50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5.08,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63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6.35,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63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6.35,  "V",  0)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75MM_V(value)                            //★ Added macro DIODE_DIS_DO41  2010.06.21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7.62,  "V",  1) pigment{Gray45}
#end
#macro DIODE_DIS_DO41_075MM_V0(value)    //★ Created new macro DIODE_DIS_DO41 with the band at the top  2010.07.15
DIODE_DIS_GRND(5.2,  2.71, 25.40, 0.86, value,  7.62,  "V",  0) pigment{Gray45}
#end

●将以下内容复制添加到X:\EAGLE\ulp\Eagle3D\ulp\3dusrpac.dat文件中。生成.pov文件时必不可少。

//★ Added for the down lead is cathode.  By JQ_Lin  2010.06.21
DO41V2.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25MM_V(:Diode: 100mil vertical
DO41V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32MM_V(:Diode: 125mil vertical
DO41V3.8: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38MM_V(:Diode: 150mil vertical
DO41V4.4: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44MM_V(:Diode: 175mil vertical
DO41V5.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50MM_V(:Diode: 200mil vertical
DO41V6.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63MM_V(:Diode: 250mil vertical
DO41V7.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75MM_V(:Diode: 300mil vertical

//★ Added for the top lead is cathode.  By JQ_Lin  2010.07.15
DO41V02.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25MM_V0(:Diode: 100mil vertical
DO41V03.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32MM_V0(:Diode: 125mil vertical
DO41V03.8: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38MM_V0(:Diode: 150mil vertical
DO41V04.4: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44MM_V0(:Diode: 175mil vertical
DO41V05.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50MM_V0(:Diode: 200mil vertical
DO41V06.3: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63MM_V0(:Diode: 250mil vertical
DO41V07.5: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IODE_DIS_DO41_075MM_V0(:Diode: 300mil vertical

●将压缩包中的以下图像文件复制添加到X:\EAGLE\ulp\Eagle3D\Img\文件夹。看图软件可以浏览,Visu3D中可以检索。

点击下载图像文件 ourdev_568611.rar(文件大小:331K) (原文件名:DIODE_DIS_DO41_V&V0.png.rar)

【全文完】

楼主:
O(∩_∩)O哈哈~,置酷了。
谢谢阿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羡慕!一直想用Altium利用Eagle出高清照片。可是还没实现,要是之间有接口就好了。

网友:
林老师真强~~

网友:
这个实在佩服,虽然EAGLE我不打算用。

楼主:
在发帖后的24小时之内,完成最后一次更新和补充。

网友:
楼主 的这种专研精神
佩服~佩服

网友:
赞一个.

楼主板中的铺铜是怎么样画的.我找不到铺铜的画板,请指教.

网友(2010-09-05):
cool!
想问下,这种软件画图还要自己编程的么?

网友:
热过一阵,后来不搞了,意义不大,每个器件都搞3D模型弄得PCB文件很大。

有产品外壳,有插接件需要和外壳进行装配的搞搞PCB 3D还算有点意思。

EAGLE的3D比 ALTIUM 的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
楼主板中的铺铜是怎么样画的.我找不到铺铜的画板,请指教.

铺铜时选择 Hatch(开天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ol!
想问下,这种软件画图还要自己编程的么?

EAGLE3D是用来把EAGLE设计的PCB自动转换成PORVay可以识别的3D数据文件,再用PORVay进行渲染。
不需要自己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过一阵,后来不搞了,意义不大,每个器件都搞3d模型弄得pcb文件很大。
有产品外壳,有插接件需要和外壳进行装配的搞搞pcb 3d还算有点意思。
eagle的3d比 altium 的漂亮。

    EAGLE3D是用来把EAGLE设计的PCB自动转换成PORVay可以识别的3D数据文件,再用PORVay进行渲染。
    在EAGLE3D中,对于同一个品种的器件,添加一个尺寸规格,仅需要在EAGLE3D的相关库文件中添加两行数据描述即可。这和EAGLE PCB文件的大小毫无关系。这也是和altium不同的地方吧。

网友:
实在佩服

网友:
想学这软件。。单英文不懂。。LZ有汉化版吗?能给我一份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