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plab IDE 中,watch--add symbol是灰色的呢

楼主(2010-07-18):
如题?

网友:
没有变量可以添加?你搞几个全局变量看看。还是说编译器设置没弄好。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居多。

楼主:
你好,你说的设置,应该具备哪些设置呢?

网友:
就是编译器设置吧。其它我还没想到。你如果把IDE装到什么中文路径,那一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