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 调用DDS IP核问题

楼主(2010-07-18):
就这个破程序调了两天了,一点没发现错误在哪,调用了3次DDS IP Core,4次乘法器IP Core,还有一个自己写的乘法器,编译能够通过,modelsim库文件也已经加载,但用modelsim仿真时,dds产生的信号一直全是高阻...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谢谢!
module result_derive(clk,data_tone,data_wc,data_sita,da1_sampling,da2_sampling,result,we,a
    );
        input clk,we,a;
        input [11:0] da1_sampling;
        input [11:0] da2_sampling;
        input [26:0] data_tone;
        input [26:0] data_wc;
        input [26:0] data_sita;

           output [48:0] result;
        wire [48:0] result_buf;

          wire [11:0] Va_tone;
        wire [11:0] cos_wc;
        wire [11:0] cos_sita;
        wire [11:0] sin_sita;

        wire [23:0] i_sita_sample;
        wire [23:0] i_sita_sample_buf;
        wire [23:0] q_sita_sample;
        wire [23:0] q_sita_sample_buf;
        wire [24:0] i_q_sum;
        wire [24:0] i_q_sum_buf;

        wire [23:0] tone_wc_mul;
        wire [23:0] tone_wc_mul_buf;

        assign i_sita_sample = i_sita_sample_buf;
        assign q_sita_sample = q_sita_sample_buf;
        assign i_q_sum = i_q_sum_buf;
        assign tone_wc_mul = tone_wc_mul_buf;
        assign result = result_buf;

        mydds dds_tone (
         .DATA(data_tone),
           .WE(we),
           .A(a),
           .CLK(clk),
           .SINE(),
           .COSINE(Va_tone)
         );

         mydds dds_wc(
         .DATA(data_wc),
            .WE(we),
            .A(a),
           .CLK(clk),
           .SINE(),
           .COSINE(cos_wc)
         );

         mydds dds_sita(
         .DATA(data_sita),
           .WE(we),
           .A(a),
           .CLK(clk),
           .SINE(sin_sita),
           .COSINE(cos_sita)
         );

         mul mul1(
            .clk(clk),
         .a(sin_sita),
         .b(da1_sampling),
         .p(i_sita_sample_buf)
            );

         mul mul2(
            .clk(clk),
         .a(cos_sita),
         .b(da2_sampling),
         .p(q_sita_sample_buf)
            );

         mul mul3(
            .clk(clk),
         .a(Va_tone),
         .b(cos_wc),
         .p(tone_wc_mul_buf)
           );

         add add(
            .clk(clk),
         .add_a(i_sita_sample),
            .add_b(q_sita_sample),
            .sum(i_q_sum_buf)
            );

         mul mul4(
            .clk(clk),
         .a(tone_wc_mul),
         .b(i_q_sum),
         .p(result_buf)
             );

endmodule

以上为具体代码。加法器乘法器还有DDS就不用往上贴了,应该也都对,我检查了好多遍了。
我以前做过一次实验,如下所示,也都能通过,modelsim仿能得到结果:
module ddstest(data,
        data_tone,
        data_tone1,
        data_tone2,
           we,a,
           clk,
           cosine,
        cosine_tone,
        cosine_tone1,
        cosine_tone2
          );

        input [29 : 0] data;
        input [29 : 0] data_tone;
        input [29 : 0] data_tone1;
        input [29 : 0] data_tone2;
           input we;
           input [4 : 0] a;
           input clk;
           output [13 : 0] cosine;
        output [13 : 0] cosine_tone;
        output [13 : 0] cosine_tone1;
        output [13 : 0] cosine_tone2;

         mydds ddsmy(
         .DATA(data),
         .WE(we),
         .A(a),
         .CLK(clk),
         .COSINE(cosine)
         );

         mydds ddsmy_tone(
         .DATA(data_tone),
         .WE(we),
         .A(a),
         .CLK(clk),
         .COSINE(cosine_tone)
         );

         mydds ddsmy_tone1(
         .DATA(data_tone1),
         .WE(we),
         .A(a),
         .CLK(clk),
         .COSINE(cosine_tone1)
         );

         mydds ddsmy_tone2(
         .DATA(data_tone2),
         .WE(we),
         .A(a),
         .CLK(clk),
         .COSINE(cosine_tone2)
         );

        //assign final_result = final_cosine + final_cosine;

endmodule

请各位比较一下,看问题是出错在哪 谢谢谢谢!!!!

楼主:
大侠快来帮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