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易的压控电流源

楼主(2010-07-18):
做毕设 需要一个输出为0-1A的电流源
由板卡输出0-10v 电压来控制电流的输出
关系为0.1V 对应10mA
电路图如下,其中RL负载为8欧姆的线圈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IRF830 发热很严重
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善 或者 该电路图无法实现所需的功能!
敬请赐教。

网友:
加散热片呀

楼主:
加大散热片就可以了是吧?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不知道 这个效果到底是怎样的。
另外,这个电路的压降主要都集中在IRF830上,IRF830工作时应该是工作在未完全导通状态吧 这个可以这么做吗?

楼主:
还望 朋友们 指点一二啊!!

网友:
线形恒压恒流源都会在功率管上消耗很大的功率,必须得加散热片,如果想电路简单,那么压控信号最好分压后再送运放输入,0-10V分压成0-1V,这样采样电阻上面就可以消耗很小的功率。

网友:
楼主的电路稳定么?不加点措施会震荡的。

网友:
你应该减小采样电阻,然后在负载与MOS管之间再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可以减小MOS管的功耗和减小温飘。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毕设 需要一个输出为0-1a的电流源
由板卡输出0-10v 电压来控制电流的输出
关系为0.1v 对应10ma
电路图如下,其中rl负载为8欧姆的线圈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irf830 发热很严重
请问有什么办法改善 或者 该电路图无法实现所需的功能!
敬请赐教。

引用图片

1.你反馈没任何电容,这样容易自激.
2.你电流反馈电阻4欧姆,在电流1A下,耗散功率已经是4w,热量过大,肯定有不小热飘,不要天真的认为4w的耗散功率,用个10w电阻就不会有热飘,解决办法是用0.0x级别的检流电阻,然后用低噪音和低失调的运放放大后再送比较控制运放,但也建议你比较运放不要用358,在小电流下,无法达到你理想的精度.速度估计也不够.
3.在1A电流,输入电压15v的情况下,你的mos要耗散3w的功率,不热才是怪事,所以要加散热片.
4.你这图其实只是个模型,要到实用阶段,你这图还需要增加很多元件做辅助,建议你先多看些这方面的帖子和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应该减小采样电阻,然后在负载与mos管之间再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可以减小mos管的功耗和减小温飘。

不要让他串电阻来降低mos功耗,现在在1A下,他mos都只有3v电压的可控范围,这还是在输入电源是稳定的,并且没其他因属影响下,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输入电源是一般变压器整流滤波,和输入线是插座相连,情况有可能会很糟糕,有可能mos全导通都不定到的了1A电流.

楼主:
多谢 大家的指点与热心帮助 我先好好消化下大家的建议。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
获益良多啊!^_^

网友:
回复 网友B:
......
..“在1A电流,输入电压15v的情况下,你的mos管要耗散3w的功率,不热才是怪事,所以要加散热片.”...

请问3W的耗散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这个运放是不是工作在电压比较器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
..“在1a电流,输入电压15v的情况下,你的mos管要耗散3w的功率,不热才是怪事,所以要加散热片.”...
请问3w的耗散功率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这个运放是不是工作在电压比较器方式?

我来说下我对运放工作状态的理解,运放应该没有工作在比较状态,因为比较器只有两个状态,要么输出高,要么输出低,就不会完成恒流了,你可以这样理解,运放输出加的MOS管只是运放的电流放大器,是射极跟随器,那么反馈又是从电流采样电阻上面连接的,电流就是个电流反馈放大器,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电压增益为1,运放稳定后两输入端虚短,就是反向输入断和同向输入端电压相等,就是说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和输入电压相等,就可以根据输入电压和采样电阻的阻值计算出当前的恒流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看过那篇用“虚断”“虚短”分析运放的帖子,看了一知半解但不会运用,所以你的说法我还不是很理解
另外运放输出端带负输入端之间的反馈电阻Rf也不存在,MOS管也好像不是工作在放大状态下
用开关状态理解又没有电感。。别扭啊
但倒是觉得与TL431原理相似
请教请教!

网友:
5楼7楼正解。我做过这东西,一模一样的,就是自激振荡,栅极信号振荡,输出电流也振荡。有个示波器你看的清清楚楚的。你用万用表看电流很准,实际上纹波是很大的。
发热原因是压降乘以电流,没什么好说的,必须加散热片。你必须想办法控制这个自激。自激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反馈过激。你可以想个办法解决它。
另外,运算放大器恒流源最好的功率管是一级射随+一级功率BJT。很少振荡。原因你自己分析分析。

网友(2010-10-26):
新注_册菜鸟

关于这个东西的分析有点困惑

稳态时的分析都搞不定,:D 呵呵

问题:

1.比较器的输出是不是应该不是 15V 就是 0V?
2.假设最后采样点的电压时的运放输出为0v 那么MOS管应该是关断的状态?

网友:
第一帖就回砸了 又仔细看了下 春风大侠的回复 :D

不明白 我再看看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