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电子网站论坛没办法在IPV6下访问

楼主(2010-07-18):
由于使用教育网的原因,ipV6这个名词也不算陌生,前些日子想尝试一下IPV6是个什么样子,不想按照常规方法操作后仍旧不能访问ipv6  所以也就放弃这个想法了,知道今天又有兴致研究,经过分析发现可能是路由器的原因,拔掉路由器,设置固定IP  输入Ipv6的网址,瞬间网站打开了,带着难以抑制的心情输入阿莫电子用IPV6下的访问地址,被告知不能访问,心哇凉哇凉的,现在用veon代理访问ourdev。
今天有喜有悲,喜的是终于让我的电脑联通世界了,悲的是代理不能旧用啊,最后附件是我准备蹭网用的利器!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19dbi平面天线。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14DB的平板天线蹭网,呵呵。

网友:
这些天线用于蹭网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用笔记本内置网卡可以使用吗?能不能给个详细的教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天线用于蹭网具体是怎么用的呢?我用笔记本内置网卡可以使用吗?能不能给个详细的教程?

这个内置网卡天线一般都是内置,拆开接线太不安全,还是买一个外置的USB的网卡,个人感觉所谓大功率网卡没有什么意义,你的功率大,对方的功率小一样是没用的,高增益的天线是一个成本低,见效快,不耗电,节能环保低碳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外置USB网卡有没有要求?还有对于高增益天线,我看到图上的好像是自制的,这个有没有相关资料的?很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能搜索到未加密的无线信号,但是信号比较微弱,到窗口才能搜索到,屋子里面就没有信号了。。。我购买了一台无线路由器,想做一个桥接,将信号在窗口处放大,但是笔记本内置网卡能在窗口搜索到的信号使用无线路由器就无法搜索到了。。。现在设想使用一根高增益天线替换无线路由上的天线,对那个无线路由的信号进行桥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于外置usb网卡有没有要求?还有对于高增益天线,我看到图上的好像是自制的,这个有没有相关资料的?很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能搜索到未加密的无线信号,但是信号比较微弱,到窗口才能搜索到,屋子里面就没有信号了。。。我购买了一台无线路由器,想做一个桥接,将信号在窗口处放大,但是笔记本内置网卡能在窗口搜索到的信号使用无线路由器就无法搜索到了。。。现在设想使用一根高增益天线替换无线路由上的天线,对那个无线路由的信号进行桥接。

可以自制的网上都有尺寸的,不过还是在淘宝买一个比较划算,像1楼那种天线一整套才50元左右,我买的14db的才30元。
内置笔记本也可以接外置天线,而且灵敏度要高于一般的外置网卡,只是要拆开笔记本,比较麻烦,也不安全所以不推荐。
如果自制的话可以选择叠双菱,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于外置usb网卡有没有要求?还有对于高增益天线,我看到图上的好像是自制的,这个有没有相关资料的?很感兴趣,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能搜索到未加密的无线信号,但是信号比较微弱,到窗口才能搜索到,屋子里面就没有信号了。。。我购买了一台无线路由器,想做一个桥接,将信号在窗口处放大,但是笔记本内置网卡能在窗口搜索到的信号使用无线路由器就无法搜索到了。。。现在设想使用一根高增益天线替换无线路由上的天线,对那个无线路由的信号进行桥接。
可以自......

我当时做了两个,由于老家是农村,用来链接像个200多米的房子,实际一个用了平板,另一个用的奶粉罐天线200m非常稳定,安装在农村哪种常见的电视天线杆上当时用了一些很粗的馈线

楼主:
再来一些以前的图片

网友:
可以去http://tunnelbroker.net/免费申请一个IPv6段,绑定到ourdev的服务器上就可以通过IPV6访问了,不过流量会经过美国绕回来,速度很慢.

网友(2010-09-12):
物流网该如何具体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