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VAVR中如何把FLASH UNSIGNED CHAR A[3200]的数组赋值到 UNSIGNED CHAR B[3200]

楼主(2010-07-18):
请教,CVAVR中如何把FLASH UNSIGNED CHAR A[3200]的数组赋值到 UNSIGNED CHAR B[3200],
好象赋值过来都有问题,数据丢失

网友:
搭车同问!
我调lcd时也遇到这个问题了,flash里的字符串显示不了,直接赋值只显示数组第一个元素。

网友(2012-11-0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