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8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自己学着做了一块2c8的板子,把片子焊好以后,usb-blaster可以下载(看上去),不过感觉程序根本没有烧进fpga中,表现有如下:
1 做个最简单的led(1s计数)不成功;
2 最简单的对端口赋1'b0都不成功;

还有两个问题
1 上电以后,FPGA管脚(空载)输出达到3.5~3.6V,而3.3V稳压管的输出才3.3~3.4之间,这个正常吗?
2 上电以后,FPGA管脚驱动贴片的led,才发出非常非常微弱的灯光,接法如下,这是为什么?(测得led端得电压为1.6~1.7V)
 pin160-------> led ---->gnd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现在比较急,但是有没有任何办法,先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拿个示波器观察一下下载过程中几个配置管脚的波形: nconfig,nstatus,config_done。参考手册看看,就知道你到底下没下进去了。

网友:
你看你是否把unused pins设置为as input tri-st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