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短距离复杂环境下的无线信号增强的讨论

楼主(2010-07-18):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情况是这样的,我住的房间旁边有个没加密的无线路由,根据我用手机测试,他家在我家后面,使用无线路由器,我家想共享他们家路由上网,但是只有在最后面一个房间的窗口才能搜到信号,我买了一台路由器,想在窗口做个桥接把信号放大到我家来,但是现在问题是笔记本在窗口能搜索到信号的,但是路由就搜不到信号。有很多朋友建议我买个卡皇,但是笔记本拖着一个usb延长线使用很不方便,所以我想改装无线路由,将无线路由的天线换掉。这样将无线路由放在窗口当做一个无线AP使用,将信号放大到我所在的房间。

现在想问大家的是,我是用高增益的全向天线好呢还是用定向天线好?
我问了一个淘宝卖家,他跟我说,高增益的全向天线在短距离的效果不好,建议我用定向天线。。。
有没有高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的?

网友:
千万别买卡皇,那都是骗人的(信号虚高)而且对身体不好。买一个或自己做一个高增益的天线接在无线路由上就行了,像你这个距离买一个14db的平板天线足够。我现在用来上网的就是一个14db的天线+USB的无线网卡蹭网。发射点的距离我这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00米。你这个才50米,太轻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千万别买卡皇,那都是骗人的(信号虚高)而且对身体不好。买一个或自己做一个高增益的天线接在无线路由上就行了,像你这个距离买一个14db的平板天线足够。我现在用来上网的就是一个14db的天线+usb的无线网卡蹭网。发射点的距离我这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600米。你这个才50米,太轻松了

平板天线?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定向天线?有没有卖家能推荐的?还有14db的天线?应该比较贵了吧?

网友:
对就是定向天线,淘宝最低20元全套(包括天线、万向支架、和1米的馈线)。我买的比较早花了大概三十元。14db的平板天线非常成熟,效果比较好。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给你个网站上面讨论无线比较多,也有好多自制天线的帖子。有一个疯狂的家伙居然设计出24.6db的天线来了。自己看吧
http://www.anywlan.com/bbs/index.php

网友:
买一个带桥接功能路由器 可以转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一个带桥接功能路由器 可以转发信号

我的路由就是带桥接的,关键是路由在那个位置收不到信号

回复 网友A:
给你个网站上面讨论无线比较多,也有好多自制天线的帖子。有一个疯狂的家伙居然设计出24.6db的天线来了。自己看吧
http://www.anywlan.com/bbs/index.php

哈哈,太感谢了,我研究研究~

网友:
买个能刷DD的路由,用其中继功能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