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阿莫看到后删除此贴。

楼主(2010-07-18):
5imx有个高频方面的贴子,不知道对不对,于是转过来问一下,只打算自己了解,没想又被人转了过去,这样很容易把帖子搞歪。
所以希望删除。
引起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还希望阿莫帮忙,谢谢。

网友:
测试的家伙完全不懂,,
发射功率为3W,是指用仪器在闭环的环境下测试的辐射功率、50欧姆匹配,,
而实际电源消耗为5W。  通常无线的效率都不是很高。
而他实际通过 频谱分析仪测试实际结果:实际发射功率:0dbm,也就是1mw  肯定是在开环环境下自己随意搞的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这个开闭环是指什么呢?

网友:
测试方法很可笑,完全不懂射频测试的基本方法

网友:
“信号从发射模块的端口直接用同轴电缆连接到频谱分析仪”,这个测试方法有问题,应该在频谱仪那边加上50欧假负载,否则真像他自己17楼所说:“输出信号几乎100%完全反射,驻波比无穷大,信号完全弹回来了”。

其实没有仪器也可以粗略估算射频设备的发射功率的,接上假负载或者匹配良好的天线,测量电源输入功率,并观察功放发热量,如果5W输入,功放温升不大的话,那输出>1W应该没问题。
5W是个不小的功率,如果不从天线发射出去,只能在功放和LC回路上变成热量,现在有些集成功放保护做得比较完善了,不接天线也不会炸,但是电流会降下来的。以前用三极管搭的大功率功放如果不接天线,瞬间就能看到白色陶封的管子里面像灯泡一样发亮,然后青烟一缕。
如果像他17楼所说,前级20mW功率还没到功放就被反射回去了,那功放的电流是上不去的,不会有5W的电源输入功率。

网友:
发帖那个也太能吹了。

网友:
比5毛党还牛,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就当是娱乐吧

网友:
2.4g和微波炉的频率相近,功率大于50mW国家允许销售吗?1W用不了几天就会掉头发牙痛,癌呀什么的就喜欢上你了。

网友:
那些敢标1w输出的,就是不敢说用的是什么rf芯片,真是可悲啊。楼上各位敢说出来么?

网友(2010-08-31):
回复 网友A:
2.4g和微波炉的频率相近,功率大于50mw国家允许销售吗?1w用不了几天就会掉头发牙痛,癌呀什么的就喜欢上你了。

弱弱的问一下,你说的1W是单指电磁波的功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