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千元级的相机拍出“媲美”阿莫大哥用专业相机拍出的效果

楼主(2010-07-18):
看到阿莫大哥拍的照片效果真好,但用的装备好啊,难道我们这些穷人用千元级的相机就不能拍出像样点的效果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当然不能和用专业相机拍出效果比,但至少能提高一个档次吧。这里主要引导大家如果学习提高摄影技术,理论性的,然后就靠大家的摸索了!说明一下,我使用的相机是 Canon pc1256,买成1500元左右。

相信大家在用相机时都会选择“自动”模式,有时能拍出好的效果,但有时却不能,要想拍出效果好一点,需要使用自定义模式,前提需要学习一些摄影知识,什么快门啊,光圈啊,感光度啊,不懂?上网查吧!下面内容是我从网上查的:

--------------------------------------------------------------
光圈和快门总是一起工作的,两者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不改变外部光线的条件下,镜头所捕捉到的光线强度谁也无法改变,投射到胶卷上的光线也是如此。而如果需要得到最合适的曝光效果,就必须很好的将两种调节结合起来,如果更改F值使光圈变小,就要将快门速度设置得更慢。反之,如果光圈值变得更大,快门速度就要设置更快一些,我们可以将这种调节叫做“互惠”。

光圈值设置为f4、快门速度为1/500秒时曝光效果和光圈值为f5.6、快门速度为1/250秒的效果一样。这时可能又有读者出来认为“我的相机为自动设置,可以自动找到光圈值和快门速度的最佳结合点,所以不需要对它们进行设置”。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尽管你的相机为自动设置,但你能保证它每次使用不会出现差错吗?所以大家在使用自动相机时,每次使用时都得注意相机的光圈值和快门速度。如果你能做到这点,相信你的摄影技术一定会有很大提高,即使见了专业摄影师,也不用低声下气的讨教摄影技巧了!

下面是拍摄照片时选择快门速度和光圈最佳组合的准则。

白平衡

白平衡是数码相机的一个极重要概念。所谓白平衡(英文名称为White   Balance),就是数码相机对白色物体的还原。当我们用肉眼观看这大千世界时,在不同的光线下,对相同的颜色的感觉基本是相同的,比如在早晨旭日初升时,我们看一个白色的物体,感到它是白的;而我们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看到的白色物体,感到它仍然是白的。这是由于人类从出生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人的大脑已经对不同光线下的物体的彩色还原有了适应性。但是,作为数码相机,可没有人眼的适应性,在不同的光线下,由于CCD输出的不平衡性,造成数码相机彩色还原失真。一般情况下,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太阳光是白色的,已知直射日光的色温是5200K左右,白炽灯的色温是3000K左右。用传统相机的日光片拍摄时,白炽灯光由于色温太低,所以偏黄偏红。所以通常现场光线的色温低于相机设定的色温时,往往偏黄偏红,现场光线的色温高于相机设定时,就会偏蓝。

  传统胶片机相拍摄时,色温问题不容易掌握,通常用不同类型的胶片来解决。例如有日光型、灯光型胶片之分,或者用转换多种色温滤镜的方法来调整,操作起来较麻烦。数码相机的白平衡装置就是根据色温的不同,调节感光材料(CCD)的各个色彩应强度,使色彩平衡。由于白色的物体在不同的光照下人眼也能把它确认为白色,所以,白色就作为确认其他色彩是否平衡的标准,或者是说当白色正确地反映成白色时,其他的色彩也就正确了,平衡了。这就是白平衡的含义。

  数码相机就是预设了几种光源的色温,来适应不同的光源要求。一般家用数码相机有白炽灯(约3000K色温)、荧光灯(4200K色温)、直射日光(约5200K色温)、闪光灯(约5400K色温)、多云(约6000K色温)、阴影(约8000K色温)几种模式。当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只要设定在相应的白平衡位置,就可以得到自然色彩的准确还原。而且一般数码相机还有自动白平衡设置,可以适应大部分光源色温。但是遇到现场光源复杂时,相机自动白平衡判断也容易失误,我们可以通过CCD观看结果,用手动来调节。当你用手动白平衡设定时,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用一张白纸,让相机取景完全充满白纸,设定在手动白平衡功能上,按相机说明书操作做一遍就可以设定完成,在现场特定的光源下就可以把白色还原正确了。
一般白平衡有多种模式,适应不同的场景拍摄,如:自动白平衡、钨光白平衡、荧光白平衡、室内白平衡、手动调节。

  自动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通常为数码相机的默认设置,相机中有一结构复杂的矩形图,它可决定画面中的白平衡基准点,以此来达到白平衡调校。这种自动白平衡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光线下拍摄时,效果较差,而在多云天气下,许多自动白平衡系统的效果极差,它可能会导致偏蓝。

  钨光白平衡
钨光白平衡也称为“白炽光”或者“室内光”。设置一般用于由灯泡照明的环境中(如家中)当相机的白平衡系统知道将不用闪光灯在这种环境中拍摄时,它就会开始决定白平衡的位置,不使用闪光灯在室内拍照时,一定要使用这个设置。

  荧光白平衡
适合在荧光灯下作白平衡调节,因为荧光的类型有很多种,如冷白和暖白,因而有些相机不只一种荧光白平衡调节。各个地方使用的荧光灯不同,因而“荧光”设置也不一样,摄影师必须确定照明是哪种“荧光”,使相机进行效果最佳的白平衡设置。在所有的设置当中,“荧光”设置是最难决定的,例如有一些办公室和学校里使用多种荧光类型的组合,这里的“荧光”设置就非常难以处理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试拍”了。

  室内白平衡
室内白平衡或称为多云、阴天白平衡,适合把昏暗处的光线调置原色状态。并不是所有的数码相机都有这种白平衡设置,一般来说,白平衡系统在室外情况时处于最优状态,无需这些设置。但有些制造商在相机上添加了这些特别的白平衡设置,这些白平衡的使用依相机的不同而不同。

  手动调节
这种白平衡在不同地方有各不相同的名称,它们描述的是某些普通灯光情况下的白平衡设置。一般来说,用户需要给相机指出白平衡的基准点,即在画面中哪一个“白色”物体作为白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白色”,譬如不同的白纸会有不同的白色,有些白纸可能稍微偏黄些,有些白纸可能稍稍偏白,而且光线会影响我们对“白色”色感,那么怎样确定“真正的白色”?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随身携带一张标准的白色的纸,拍摄时拿出来比较一下被摄体就行了。这个方法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在室内拍摄中很难决定此种设置时,不妨根据“参照”白纸设置白平衡。在没有白纸的时候,让相机对准眼球认为是白色的物体进行调节。

焦距
如果你在相机的英文规格书上看过"f =",那么后面接的数码通常就是它的焦长,即焦距长度。如"f=8-24mm,38-115mm(35mm   equivalent)",就是指这台相机的焦距长度为8-24mm,同时对角线的视角换算后相当于传统35mm相机的38-115mm焦长。一般而言,35mm相机的标准镜头焦长约是28-70mm,因此如果焦长高于70mm就代表支持望远效果,若是低于28mm就表示有广角拍摄能力。
焦距就是透镜中心到焦点的距离。镜头的焦距分为像方焦距和物方焦距。像方焦距是像方主面到像方焦点的距离,同样,物方焦距就是物方主面到物方焦点的距离。

感光度ISO
在传统胶卷相机上ISO代表感光速度的标准,在数码相机中ISO定义和胶卷相同,代表着CCD或者CMOS感光元件的感光速度,ISO数值越高就说明该感光材料的感光能力越强。ISO的计算公式为S=0.8/H(S感光度,H为曝光量)。从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感光度越高,对曝光量的要求就越少。ISO   200的胶卷的感光速度是ISO 100的两倍,换句话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ISO 200胶卷所需要的曝光时间是ISO   100胶卷的一半。在数码相机内,通过调节等效感光度的大小,可以改变光源多少和图片亮度的数值。因此,感光度也成了间接控制图片亮度的数值。
在传统135胶卷相机中,等效感光值是相机底片对光线反应的敏感程度测量值,通常以ISO 数码表示,数码越大表示感旋光性越强,常用的表示方法有ISO 100   、400 、1000等,一般而言,   感光度越高,底片的颗粒越粗,放大后的效果较差,而数码相机为也套用此ISO值来标示测光系统所采用的曝光,基准ISO越低,所需曝光量越高。
传统照相机本身是无感光度可言的,因为感光度只是感光材料在一定的曝光、显影、测试条件下对于辐射能感应程度的定量标志。使用过传统相机的人,都知道胶卷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感光度———通俗一点就是衡量胶卷需要多少光线才能完成准确曝光的数值。我们在照相机商店买的100、200、400的胶卷,数字表示的就是感光度。感光度一般用ISO值表示,这个数值增大,胶卷对光线的敏感程度也增,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光线进行拍摄。像ISO100的胶卷最适合在阳光灿烂的户外进行拍摄,而ISO400的胶卷则可以在室内或清晨、黄昏等光线较弱的环境下拍摄。

  但是,由于照相机与普通照相机不同,他的感光器件是使用了CCD或者CMOS,对曝光多少也就有相应要求,也就有感光灵敏度高低的问题。这也就相当于胶片具有一定的感光度一样,数码相机厂家为了方便数码相机使用者理解,一般将数码相机的CCD的感光度(或对光线的灵敏度)等效转换为传统胶卷的感光度值,因而数字照相机也就有了“相当感光度”的说法。
用通常衡量胶片感光度高低的眼光来看,目前数字照相机感光度分布在中、高速的范围,最低的为ISO50,最高的为ISO6400,多数在ISO100左右。对某些数字照相机来说,感光度是单一的,加之CCD的感光宽容度很小,因而限制了它们的在光线过强或过弱条件下的使用效果。另外一些数字照相机相当感光度有一定的范围,但即使在所允许范围内,将感光度设置得高或低,拍摄效果亦有所区别,平时拍摄应将它置于最佳感光度上这一档上。和传统相机一样,低ISO值适合营造清晰、柔和的图片,而高的ISO值却可以补偿灯光不足的环境。
在光线不足时,闪光灯的使用是必然的。但是,在一些场合下,例如展览馆或者表演会,不允许或不方便使用闪光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ISO值来增加照片的亮度。数码相机ISO值的可调性,使得我们有时仅可通过调高ISO值、增加曝光补偿等办法,减少闪光灯的使用次数。调高ISO值可以增加光亮度,但是也可能增加照片的噪点。

--------------------------------------------------------------------------
下面是我设计的入门型51单片机学习板拍摄的一些图片:

光圈固定,以不同快门拍摄的效果:

(原文件名:LED1.jpg)下载未压缩图片ourdev_568829.rar(文件大小:1.75M) (原文件名:LED1_org.rar)

细节表现:

各个角度拍摄:

最后再上一张用PhotoShop处理过的图片,对开了淘宝的朋友,这是必修课哟!

-------------------------------------------------------------------
下面是我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的一些经验:

1、拍摄电路板时最好使用微距模式
2、不要使用闪光灯
3、周围光线要好
4、光圈值设为最小(进光最多)
5、为防止快门过慢时造成图像模糊,请使用三脚架+定时拍摄
6、使用手动微调焦距可能更好地表现细节
7、有色彩设定功能的相机可以手动设置色彩模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8、一般可固定光圈(调为最小值),再用不同快门多拍几张,最后挑选效果最好的

---------------------------------------------------------

希望这篇文章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能在ourdev看到更多赏心悦目的图片。当看到漂亮的电路板时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网友:
差老远了,除了 s t c几个字符,其它ic上的字符都看不清楚。。。

广告,等着删除吧。

网友:
还有很大差距,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老远了,除了 s t c几个字符,其它ic上的字符都看不清楚。。。
广告,等着删除吧。

我不是说了不能和专业相机拍出的效果相比的嘛,但比不正确使用数码相机的情况下能提高很多哟,想表现芯片上的字符也可以啊,只是被缩小了看不清而已,你下载那几个未缩的文件看看,能不能看得清!!!!

网友:
不是一个档次啊

网友:
光圈设为最大进光量不对的,会导致板子上不同距离的元件清晰度不一致。总感觉你的照片是聚焦于那个绿色的插座,而继电器上的字被虚化了的感觉。仔细去看继电器上的字让人的眼睛很不舒服。还有就是照片总体上锐度不够。建议买套摄影灯,也就100来块吧,光圈重新设置一下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单反吗?是不是光圈大小设置有问题啊?总感觉你的照片是聚焦于那个绿色的插座,而继电器上的字被虚化了的感觉。仔细去看继电器上的字让人的眼睛很不舒服。

1500元的怎么能买到单反啊。要看清继电器上的字,需要手动微调焦距,我拍的时候用的是自动调焦,所以是这个效果。

网友:
有鼓形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鼓形失真

没办法啊,相机镜头太差了,拉近了就这样

网友:
幸好“媲美”加了引号。

网友:
其实感觉拍物品细节最难的还是在光照布置吧
没条件搞,到有钱买摄影设备的时候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感觉拍物品细节最难的还是在光照布置吧
没条件搞,到有钱买摄影设备的时候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就是啊,这些照片是白天日光环境条件下拍的,我试过在晚上日光灯环境下拍,效果还是没有白天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光圈设为最大进光量不对的,会导致板子上不同距离的元件清晰度不一致。总感觉你的照片是聚焦于那个绿色的插座,而继电器上的字被虚化了的感觉。仔细去看继电器上的字让人的眼睛很不舒服。还有就是照片总体上锐度不够。建议买套摄影灯,也就100来块吧,光圈重新设置一下再试试。

谢谢你的提醒,我改天再试试

网友:
很不错, 偶连楼主的照片都拍不出来.

网友:
这一招打广告,效果不错

网友:
打广告就打广告,无所谓的. 好看的广告比电视剧都精品

网友:
这篇文章犯了一个指导性的错误
特别是头上摘录的一段关于光圈的说法,对数码相机来说有很大的误导作用
而后面快门一段,由于拍摄的是静物,也没有必要说
至于后面白平衡,倒确实是应该考虑的,按照你使用的光源进行正确的设置

对于“使用过程中总结的一些经验”评论:
1、拍摄电路板时最好使用微距模式
   主要是对焦准,而不在于微距与否。
2、不要使用闪光灯
   对的。对于数码相机的内置闪光灯来说,是绝对不应该使用。
3、周围光线要好
   不要用周围光线。照相,永远都是玩的光影,你没有光,再有好相机、高ISO也是白搭。而且周围光线(自然光)的色温不容易控制。
4、光圈值设为最小(进光最多)
   这是绝对的错误!过小的光圈会引起光线衍射,造成成像质量的下降。切记,胶片的规则,在数码相机里并不适用
5、为防止快门过慢时造成图像模糊,请使用三脚架+定时拍摄
   嗯。三脚架是必备的。如果没有快门线,那么自拍功能也是一个代替。
6、使用手动微调焦距可能更好地表现细节
   同第1点。
7、有色彩设定功能的相机可以手动设置色彩模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哟
   这……不是要写实么,追求什么效果呢?
8、一般可固定光圈(调为最小值),再用不同快门多拍几张,最后挑选效果最好的
   同第4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来Cliff是摄影高手哟,至少是爱好者吧,请Cliff再介绍一些摄影技巧行吗。还有,请问Cliff怎么消除鼓形实真(特别是拍物体局部细节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拍点亮的数码管或LED颜色不实真(这个老是困扰着我)。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就是阿莫使用昂贵器材的理由之一。

小数码就不要放广角端,也不要长焦端。一头畸变,一头边角成像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来cliff是摄影高手哟,至少是爱好者吧,请cliff再介绍一些摄影技巧行吗。还有,请问cliff怎么消除鼓形实真(特别是拍物体局部细节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拍点亮的数码管或led颜色不实真(这个老是困扰着我)。

至于失真,楼上已经说了

而颜色不失真,则很难办到。因为人眼对光的宽容度要远高于数码相机,特别是小数码相机。
你所说的失真,其实就是这些区域存在过曝造成的。如果数码管等主动发光部门考虑到了,那么暗部细节就会丢失
你可以试试提高外部光照,来提高快门速度。然后如果能容忍细节丢失的话,拍几张欠曝的,然后再修整Gamma曲线

网友:
请问一下那个背景的小块块叫什么?在哪儿有的买?
我想开淘宝店,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效果比楼上还要差(也是千元的数码相机)。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那个背景的小块块叫什么?在哪儿有的买?
我想开淘宝店,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效果比楼上还要差(也是千元的数码相机)。

我看是鼠标垫的反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那个背景的小块块叫什么?在哪儿有的买?
我想开淘宝店,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效果比楼上还要差(也是千元的数码相机)。
我看是鼠标垫的反面吧

我看是无纺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那个背景的小块块叫什么?在哪儿有的买?
我想开淘宝店,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效果比楼上还要差(也是千元的数码相机)。
我看是鼠标垫的反面吧
我看是无纺布
哈哈,是购物袋,想不到吧

网友:
镜头素质摆在那,怎么媲美也上不去。把器材性能发挥到极致倒是可称道的,lz的相片分辨率和畸变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那个背景的小块块叫什么?在哪儿有的买?
我想开淘宝店,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效果比楼上还要差(也是千元的数码相机)。
我看是鼠标垫的反面吧
我看是无纺布
哈哈,是购物袋,想不到吧

晕死,我还以为是象阿莫那样的背景,所以想问下叫什么东西,在哪儿有卖!
结果是购物袋!

网友:
千元的相机拍出这样效果很不错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很高的辨别力

网友:
差太远了。。。

网友:
有广告嫌疑

网友:
其实闪光灯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