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买了希捷freeagent go,现在买了西数my passsort essential,对这两款移动硬盘的

楼主(2010-07-18):
发这个贴子主要是被西数的广告误导了,非常气愤,特地发个帖子以正视听
先说说硬件:
    希捷的USB线比较细,长约45厘米,对USB供电要求高,西数的就粗些,比希捷长二三厘米,一般情况下就算台式机也够用了。我电脑一USB接口带不动希捷,但能带动西数
    外观上希捷比西数长点,但比西数要矮,二者重量差不多,样式我都很喜欢
    希捷用mini usb比较通用,西数用micro usb,数据线比较难配

接着说软件:
    自带的备份软件(wd smartware)正是我感觉恼火的部分,西数广告说什么可视化,完全是个噱头,无非把文件按类型分类,然后把各自的容量以图的形式显示出来,同时颜色来表示备份进度,这个其实无所谓,关键是软件别出新裁的搞了个按文件类型备份,不支持按文件夹备份,更关键的是文件类型的分类都是固定的,无法修改,更更关键的是把exe文件视为系统文件,不允许备份!当发现这点时我彻底崩溃,这软件实在没法用了。
    广告上说备份速度快,我没发现比希捷快多少,而且感觉还慢些,不仅如此,在备份前要对文件扫描并分类,我一10多G的文件花了十多分钟!
该软件给出了个退出功能,但点了没反应
    插入电脑时会提示安装驱动程序,驱动在虚拟CD,装不装驱动移动硬盘都可以用,但这个提示很烦人
    相对来说,希捷带的备份软件就要合我心意得多,它分为同步和备份两种,同步实际上是双向同步,实时的,备份可以对你修改文件保存几个副本,是定时的。

希捷的这个软件也有点问题:
   不管是同步还是备份,只能针对一个分区,不过同步除了分区外还可以选择同步桌面。
   同步或备份的目标位置不能指定,默认是移动硬盘第一个分区。
   设置不能保存,而且重装系统后,就算设置一样,软件也不会在原来已同步备份的文件基础上进行,而是建个新文件夹,重新同步备份一遍。
   同步好像没有备份那种保留修改副本的功能,尽管它建了个名叫DEL的文件夹,但一直是空的
   不能设置保留修改副本的个数,也没有提供单向备份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对我没用

   我认为希捷的这个软件已经比较全面了,目前我没找到任何一款能替代它的第三方软件,但遗憾的是好像一直没有更新,不像西数那样,包括固件都有更新
先说这么多,想到什么了再更新

网友:
我用希捷的sv35.5 还不错的说

网友:
那到底是那个好呢?

网友:
没看出来您的观点。。。

功耗上,二者5400转2.5寸型号,基本差不多。Spin Up都大约在1A,正常运行在500mA上下。
细比的话,WD好像略占一点点优势。手册标称WD运行在500mA;希捷可能要570mA上下。

WD的2.5寸蓝盘在移动硬盘的最大优势在:它有一个Slow Spin Up的跳线位,如果跳上,Spin Up的速度会下降,同时峰值电流要求下降不少。很多供电能力不好的USB口/不好的USB线,开了这个都能正常Spin Up。
当然,要是差到不能支持500mA的读写电流,那就没办法了。

其他的,读写速度,温升,噪音等等,各有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手机打的,我刚是没打完,硬件我没怎么关注,都是品牌,应该都还不错,我主要是说自带的软件,西数把它拿出来当卖点,但就我用的感觉,和希捷那个相差很远,而希捷则要低调得多
希捷的那个软件还是有点小问题,然后看广告说西数的备份软件有多好,有多人性化,就买了西数,但结果太让我失望了,越想越不爽,就有了这个帖子

网友:
呃……冲软件去的……那就不好说啥了。

比他们专业的软件应该有的是吧。

网友:
别的不说,希捷的硬盘我是不敢买了。

网友:
去年因迈拓60G出现不可修复的坏道,就换西数WD3200AAJS-00L7A,到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找更专业的软件,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最接近的就是nti shadow,但存在的问题较大:过长的文件名会导致这个软件崩溃;如果开启连续备份,则需要把它退了才能“安全退出usb设备”;速度奇慢;在后台备份时会干扰前台工作

楼主:
我用过的和我身边的同学用的都没遇见过硬盘坏的,不过可能和使用频率有关

网友:
上次那个固件门范围那么广泛,让我怀疑希捷。

网友:
西数的也有坏的,我公司那部电脑我还没用到3个月硬盘就坏掉了,不知道咋回事,听老板说是新的电脑,而且无线网卡也老有问题电脑死慢,我都快晕掉了,搞得上班我还得自己带笔记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