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丝杆如何接电机

楼主(2010-07-18):
丝杆如图。没有花键位等,如何连接丝杆,皮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轴器

同上

另建议 还是先学习 几周1个月的 在玩实物会  安全点

楼主:
谢谢。找找那类轴联器适合。

楼主:
意外发现,图中的中间黑色部分(靠右端,近轴承的黑色部分),是磁性的,这是什么?

网友:
原来可能是电机直驱的  电机线圈被拆掉了

网友:
不同意是联轴器,应该是联涡轮,前端看起来更象是个涡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可能是电机直驱的  电机线圈被拆掉了

有道理。找些电机直驱的实物,看看能不能拆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同意是联轴器,应该是联涡轮,前端看起来更象是个涡杆

不太象。前端到是象防打滑的装置。

网友:
找个连轴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