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3055请进,刚收了一块 R6871E-DC ,不会用

楼主(2010-07-18):
刚收了一块 R6871E-DC ,不会用
碰到以下问题,请教一下:

测直流电压的时候 不能测负电压

请问是这块表的问题 还是本来就不能测负电压

如果不是 请问如何设置

测量正电压的是 读数还是对的

拆开模拟板部分 根据上面的测试点电压 +33 -33V正常
+15 和 -15有时候不正常 检查这部分 是由一个绕组出来 用电容做的分压 把两个电容的中点做地
不管正常不正常 测量数据(LM399)跟UT805吻合
数字部分 板子上带的那个3.6v电池已经彻底没电了

两线电阻测量 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测量的时候 测量一个干电池 黑表笔接负 红接正 显示电压正常
反之  显示-0.0000005
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第一次用这种表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10-07-18,22:37:29 加入。
你的原标题:“jj3055请进 关于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6871 肯定可以测量负电压,这个现象看样子应该是运放的负电源不正常,所以楼主检查思路应该是正确的。据说 6871 的电池经常漏,楼主看下有没有腐蚀 PCB。连校准电池都没电了,楼主收这块表难道很便宜?顺便问下楼主有什么校准设备...

楼主:
谢谢指导

不便宜 2200从淘宝上买的
以前没用过高位表,这次也不是做基准用的
只是想用高位表的高线性

回去再检查一下运放的负电压

校准电池 您是指的数字板上的那个3.6v的电池吗?

那个应该不影响测负电压吧

没太考虑校准的问题 就是用UT805粗略对了几个电压
UT805显示的数据跟 6871一样,当然 6871比UT805多出的数字就没法比较了

正在做一个东西 , 先用高位表校准线性

至于准确度 可能要送计量院去标定了

网友:
正如 lilith 说的,6871可以测试负电压的,估计是你的表有问题了。

另外2200元不便宜了。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一个正常的表了。

6871的校准非常不方便,这东西测试电阻不错,电压实在麻烦。

新手我觉得还是HP3456入门最好了,性能稳定,校准方便。

网友:
如果你淘宝没有确认收货的话,最好做退货处理

楼主:
谢谢jj3055  那块电池是保存校准数据的还是干别的用的
测不了负压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它里面用了28c16(好像是)

能提供一份说明书吗?网上找一个是日文的

网友:
我们收正常的 6871 差不多就是那个价了,如果负电源坏,校准电池没电,感觉不值。模拟电路如果还有其它问题,那可就糟透了 :)

校准电池就是数字板上的 3V 锂电池,听说很多人的二手 6871 这个电池多少有点问题。6871 校准麻烦,所以这个电池也就很重要了,校准的设备与条件毕竟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电池没电了的话校准数据丢失,据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线性(据说而已)。

RAM 里面存储的校准数据应该有一个范围,高位表采用的电阻和基准可能经过筛选,准确度和老化可能都比市售的好,所以我想这个范围可能不是很大,因此校准数据丢失后可能依然有超过 3 位半的确度,所以看起来可能还和一些低位表测量结果差不多。不过 UT805 指标有 0.006%(真的吗),那也太强了吧。

楼主:
测了两个点 max6325 和LM399 ,UT805显示的数据跟6871是一样的

网友:
电池保存校准数据和设置数据,按理说不会和楼主遇到的问题有关,毕竟再怎么也不可能把 1.5 调整到 0.0000005 上,因此应该是运放输出很接近参考地。说明书只有爱德万网站上那个日文的,而且里面没有维修部分...楼主还是退货吧,否则丢给唐老师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了两个点 max6325 和lm399 ,ut805显示的数据跟6871是一样的

太强大了,我的两台 3457,一台 6871,只有 4 位半的数字是一样的,后面的全部各异...

网友:
我的两台3456被校准成完全一致。前面板干脆卸掉,用之前都校准一下。6871也被唐老师校准过,一直不错,电阻档是我自己校准的。

网友:
就因为你老是调整,所以你也不知道表的温度系数了。

另外你的 6871 原来是从老唐那里收的阿,我收了他的一个新版恒温 263,25 度时我的三台表也差不多一致,相互偏差 1ppm 这样,猜测二手贩子可能校准过。但现在是 33 度,其实是旧的那台 3457 温度系数很大,和新那台 35 度时相互偏差 13ppm 这样;但新的那台 3457 和 6871 相互只有 2-3ppm 的偏差。

* 基准标定值是 9.999,962,旧的那台温度系数真的很大了,而 6871 温度系数很小阿。

lo-g 没按下...

楼主:
lilith  你也够烧的呀 NEX5C刚出就买了

昨天晚上测了两个max6325   一个是2.500012  后面一位跳动4个字
                          一个是2.499887  后面也是跳动4个字

数字板修好了 原来是电压低的时候 开机死机 电压变化大的时候也死机
原因是       后备电池电压 电压检测的一个电阻的联线断了

模拟板上    暂时没查出什么问题   不过布的线很气人的 要不是看年代
真怀疑用的是自动布线

网友:
也就是说电池还是有电的,校准数据还没丢失嘛。我想你的表可能是修过的,不能退掉了吗?

我只拆开粗略检查了电池,模拟板不好拆就没去看了,所以不知道模拟板啥样 :) 但既然可以做到 7 位半分辨率,速度还挺快,我想模拟前端不会太差吧。

另外我的看样子是 92 年的,你的是哪年的?

网友:
用你的新相机拍的?

楼主:
我的是90年的
怎么上图片?
电池正极 右边是4066吧 再右边的那个电阻是否跟电池正极相连?

不退了 好歹还能用

晚上我把模拟板的照片传上来 帮我看看是不是里面的跳线有问题

这台好像是从生产线上下来的 外面贴了防拆标签  有保管人的姓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面一张是他新相机拍的
后面的是a7d的

NEX5C用着怎么样?介绍一下感受

网友:
建议你查查负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后三张是以前拍的,当然现在也还只能用 a7D,因为骚泥没有把 AE 接环铺好货,目前买不到接环,无法把百微接到 NEX 上用,因此 NEX 就只有一个套头,近摄不管是放大率还是焦距都不足。

NEX5 嘛,我急于买它很简单,小嘛,轻嘛 :D 这次出差(顺带回家)看到专卖店有卖,拿出来看了看感觉就很不错,比 EP1 感觉要好蛮多,当然有一点就是不能把它当作注重操作性能的中高级别 SLR 机身来用就是了。

对我来说,比 X300 更小的相机是一直梦寐以求的,结果 NEX 比 MX 更小 :D

网友:
拆开测了数字板,楼主标注的电阻是和电池连接的,电压和电池端一致,3.7V 左右;旁边三极管 E 级电压 3.4V 左右,估计有稳压电路。三个托萨巴 IC 都接在这个 3.4V 上,两个大的应该是 RAM。4066 嘛,难道用来切换电池和变压器 :D?

网友:
另外楼主说的模拟板布线问题,我也拆开看了看,

局部

放大,运放很普通嘛

不清楚楼主指的是什么问题,难道是说 PCB 走线是直角?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好像阿莫老大有开一个帖讨论过那个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87897

网友:
这个大大的金属筒据说是 6871 的基准,不知道是啥玩艺,温度系数很低。有人说是 1n829

这个金封电阻似乎是在模拟前端位置,应该是电阻的参考吧

这个金封电阻应该是在 ADC 部分,但为何只有一个呢,其它都是塑料块

这些是楼主要对照的跳线

另外楼主的问题,我想还是运放的负电源问题比较多,而不是负基准电压的问题吧,如果没有负基准电压那么负电压输入后应该显示 Over Load 才对(猜测),当然楼主可以检查看 -10V TIP,或许和运放负电源一起都没有了 :D 但我觉得正常的情况居多。据说老表的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或许楼主应该检查模拟板上的那些小黑钽电容有没有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插座位置不一样
我先改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面有一个测试点 -10v 很准
不知道它是不是用的两个基准
暂时没找到别的测试点(+1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好东西真多呀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下午也看了下,确实没有找到 +10V TIP。大多数表,应该是有正负基准的。

我测试了下看起来像基准的大玩艺,一个脚是很稳定的 -6V,一个脚就是 -10V

看起来像基准的那玩艺旁边的运放 LT1001,2、3 脚的电压和基准的 6V 脚电压相等,估计是升压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三个运放的供电电压 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的 给运放的电源的线很细

这三个运放的电压不稳定

通过 场效应管加上去的 用示波器看 有波形

短路子咱们的不一样 换成你图片那种 没啥效果

那个大家伙肯定是基准源了 LT1001是把它升到10V的

楼主:
它整体电源处理的很好(模拟部分)

网友:
我对照 3457 的 REF 电路,推测 6871 的应该是一个二端器件,因此他们说是 1n829 是有可能的,用 1n4735 仿真如下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不过 3457 也是先产生 -10V,再参考 -10V 产生 +10V,难道 +10V 不如 -10V 重要?6871 看起来好像根本就没有 +1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三个运放的供电电压 是通过一个二极管给的 给运放的电源的线很细
这三个运放的电压不稳定
通过 场效应管加上去的 用示波器看 有波形
短路子咱们的不一样 换成你图片那种 没啥效果
那个大......

我的也一样,三个 356 的 4、7 脚在 -/+ 2-3V 跳动,示波器看有时是噪声很大的正弦波,有时是无规则噪声的样子。我估计它们是 ADC 的一部分,在单片机的控制下,有的元件或模块依次工作,不工作的一些模块可能会被切断电源,防止干扰?猜测的 :)

楼主: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习惯问题
早期的设计里面用负压的比较多
你看LM399的datasheet上也是用负压的多

以前我看老师傅设计的图纸 用2dw232C ,也是用来产生负基准

是不是负基准 的噪声能低一点?猜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有个测试端子 写的ad_in
我开始觉得是ad输入 但是好像和输入的电压没关系

网友:
是了,你可以尝试下,用不同的积分周期,这三个 356 的电源在积分灯亮的时候是 +/- 4.7V,不亮的时候是 +/- 3.6V 这样,用较长的积分时间很容易看得出这个关系,很短的积分时间就显得是不稳杂乱,应该是在 MCU 控制下,以不同的方式积分或者去积分才会有这个变化吧。

楼主:
你用什么仿真的?
我习惯用pspi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上面有个测试端子 写的ad_in
我开始觉得是ad输入 但是好像和输入的电压没关系

这个,也可能是 MCU 的控制线吧,以前看 3456 的维修手册,好像上面就有标注这种线,用示波器看波形可以知道积分过程是否正常。没有手册,很难下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了,你可以尝试下,用不同的积分周期,这三个 356 的电源在积分灯亮的时候是 +/- 4.7v,不亮的时候是 +/- 3.6v 这样,用较长的积分时间很容易看得出这个关系,很短的积分时间就显得是不稳杂乱,应该是在 mcu 控制下,以不同的方式积分或者去积分才会有这个变化吧。

是的 和积分时间有关
但是不明白的是它为什么要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什么仿真的?
我习惯用pspice

Multisim,学校只教了这个 :D

楼主:
你找到ad的输入了吗?
我没找到
看来得把前端的电路绘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幸福
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手算了 最多有个计算器
现在习惯用orcad  仿真 出网络再去画线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是了,你可以尝试下,用不同的积分周期,这三个 356 的电源在积分灯亮的时候是 +/- 4.7v,不亮的时候是 +/- 3.6v 这样,用较长的积分时间很容易看得出这个关系,很短的积分时间就显得是不稳杂乱,应该是在 mcu 控制下,以不同的方式积分或者去积分才会有这个变化吧。
是的 和积分时间有关
但是不明白的是它为什么要关电源?

谁知道呢,爱德万,横河,惠普都采用积分法,按照它们自己的说法,各自有自己的积分技术,相互之间有所异同吧,6871 在 7 位半表中也算比较快的,它的积分方法也可能很特别也说不定...我们在学校只学过双积分,外加介绍过自动调零的积分而已。据说高位表多采用多斜积分,防止积分时运放摆幅不足的问题,我在想是不是不同积分过程对运放摆幅要求不同,所以运放电源会有所变化...但一直保持足够高的电源电压不就可以了吗?所以我也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找到ad的输入了吗?
我没找到
看来得把前端的电路绘出来了

没有,那一大堆搭焊的元件还有乱七八糟绕来绕去的细线,竖起来的小板子,不敢下手,所以装起来了 orz

还是惠普的 3456/3457 好,手册上的图就怕不详细...

楼主:
以前没用过高位表
现在感觉高位表的滤波算法很重要
我测一个噪声比较大的电源,结果跳动量很小
用10pl 和20pl 积分时间 能差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7135是典型的双积分
max132是多积分的
这两个原来都用过

原来用max132的时候,输入短接 也跳动的厉害
可能是板子布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些细线是干什么用的?是电阻?

刚拆的时候吓我一跳 以为是高频用的
用手拨拨 发现前面面板的数没跳动

网友:
当然,噪声会在较长的积分时间中被平均掉,所以使用 50 PLC,100 PLC 甚至更长时间(6871 最长只能 100)看起来噪声就会变小。相反用很短的积分时间,就可以观察噪声...

那些细细的线谁知道爱德万怎么设计的,奇怪的设计。积分器的频率应该不会很高才对。

楼主(2010-09-19):
lilith  多谢
问题解决了

是数字板的问题 更换两片ROM后 正常了
建议你把ROM备份一下吧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lith  多谢
问题解决了
是数字板的问题 更换两片rom后 正常了
建议你把rom备份一下吧

太夸张了,你的 ROM 上面的日期是哪年?

打算近期把 6871 出掉算了 :(

楼主:
以前碰到过 不过是自己编的程序
我明天找人把rom备份一份

网友:
发现旧表ROM好容易出问题啊。。。。我的3456也是啊。。。。

楼主:
好像记得早期的eprom的数据保持是10 - 20年左右吧

网友(2011-03-12):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
就是为了画饼充饥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