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的开发板采用专用的flash芯片,有的开发板没要,只用了sdram和epcs芯片,比如瑞哥的

楼主(2010-07-18):
为啥有的开发板采用专用的flash芯片,有的开发板没要,只用了sdram和epcs芯片,比如瑞哥的前一版有并行flash,后一版本就没要flash。亮哥的开发板也没要并行flash

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外接并行flash,什么时候只用epcs就行?

网友:
有些开发板的MCU自带了FLASH,当然就不要外接FLASH了咯

网友:
我的理解,并行FLASH占用管脚数太多了,EPCS只用几个IO口就行了,EPCS有大容量的,要求速度不高和容量不大的话,用EPCS足已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玩过CPU的习惯用并行FLASH,做文件系统之类的资料比较多。不过现在并行flash能做的EPCS也能做,就是相对麻烦一些,速度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