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盘符不能显示,但在'计算机管理'下的磁盘管理中可以正确看到盘符,在XP的命令行

楼主(2010-07-18):
现在,每次插入U盘,都要切换到计算机管理中的磁盘管理打开U盘,很是麻烦, U盘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换了很多U盘,都无法在我的电脑中显示U盘的盘符, 网上的方法都用遍了,都无效果,难道非要重新安装XP吗

楼主:
这种情况持续2周了,每次计算机启动以后,如果重新注销一次,U盘盘符有可能出现. 大家都没有遇见过吗?

网友:
换个盘符试试。

------
当我没说。

楼主:
换了盘符,结果还是不能显示. 在命令行(CMD命令窗口)下是可以访问的.

网友:
量产U盘一些看看

楼主:
U盘换到别的计算机上都正常.古老的U盘和NB的U盘都试了.NND 都不行

网友:
这个现象好像是你把某个奇怪的服务关闭了引起的,查一下你的服务吧?

什么即插即用服务啊,磁盘策略服务啊,SSDP服务啊,等等都查一下,是不是有禁用的?我觉得你把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服务禁用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在注册表内搜索LASTDRIVE 删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现象好像是你把某个奇怪的服务关闭了引起的,查一下你的服务吧?
什么即插即用服务啊,磁盘策略服务啊,ssdp服务啊,等等都查一下,是不是有禁用的?我觉得你把即插即用(plug and play)服务禁用的可能性很大。
Shell Hardware Detection  为自动播放硬件事件提供通知。
非常感谢6楼的哥们, 问题解决了, 就是这个服务被我禁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