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发送AT命令到MC52i 遇到问题了! 帮忙看看,急!!!

楼主(2010-07-18):
//查询方式发送
void SendStrlen(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strl)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Char(*(str+k));
                k++;
        }while(k<strl);
}

//当我在主程序里面发送“AT”,MC52i理应返回"OK",但是我发了之后,却没接收到任何东西。我发送命令如下:
SendStrlen("AT\r\n",4);

//曾经也试过在发送完“AT”之后,继续发送0x0d,0x0a,但是也不行;
//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MC52i和单片机通信硬软件链路有问题,不过,
//在MC52i上电的时候还是可以接收到^SYSSTART字符串的,另外,我打电话到MC52i,确实有收到RING字符串的。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了,Someone tell me Why! 拜托拜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楼能说下你具体说明下你查出的硬件问题
还有我的MC52i上电不了,好郁闷
请楼楼帮忙:我的QQ,279804250

楼主(2010-09-13):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有一段时间没上来了。

我检查出来的硬件问题是,在画PCB的时候,在MAX232的输出口接少了一个上拉电阻,导致电平不匹配。

而我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检测MC52i的通信链路以及AT命令是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连MC52i,结果是没问题。
接着我检测单片机的程序,用的是开发板(不是我们做的PCB,本来是想用PCB上的系统连PC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检测,但是DB9的接口不匹配,所以就用开发板来检测程序),所以也没检测出问题,后来才去检测PCB,然后才发现这个接少了一个电阻,相当郁闷,虽然PCB做好之后有检测过,但只是检测一下电气特性是否与所画PCB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