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么放置三相交流电?

楼主(2010-07-19):
请问各位大侠,在Proteus中怎么放置三相交流电和它的零线?我想试试三相交流电通过光藕过零检测都跟哪些有关系,对照书看看准确否。其中的光藕就只用OPTO中的MOC吗?DEVICE中的OPTOCOUPLER-NAND也能用吗?有没有象是实际中的纯粹光藕啊?翻了遍似乎没有找到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相交流电:
V3PH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讲一下实际中纯粹光耦的原理吗?愿意聆听!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象是实际中的纯粹光藕啊?

有HCNR200.实际硬件这个光耦我也用过,是在电力系统上面的。

如果你用的是521/2501的光耦,你可以试试 OPTOCOUPLER-NPN 。

楼主:
所谓纯粹是只四条腿的,跟实际中的一样。
谢谢wangqh1983,我找找看V3PHASE是在哪个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谓纯粹是只四条腿的,跟实际中的一样。

三级管基极,不接不就得了,闷葫芦~死脑筋!哈哈~开个玩笑!

我找找看V3PHASE是在哪个里面?

这个在库中键入过滤一下不就得了,你非得找到它在那个库里干嘛?闷葫芦

网友:
回复 楼主:

噢!原来如此,呵呵!实际的只长了四条腿啊!学习了!

楼主:
这个...这个嘛,因为我只会一点点的缘故,实在不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