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试脉冲时波形不能稳定

楼主(2010-07-19):
这几天刚买了个示波器,但是在用示波器测试脉冲时波形不能稳定下来,我用的时鼎阳SDS1102C,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调调触发电平

楼主:
示波器显示波形时,波形不能稳定下来,大多是输入的信号跟时基不能保持同步所致,首先你要根据你的信号类型选择相应的触发类型,调节适合的触发电平门限可防止误触发,经常碰到信号噪声太大导致误触发,所以波形不稳定,这个时候注意良好的接地。另外如果你测试的时复杂的信号(比如大周期重复,小周期也重复),那么这个时候你还需要设置触发释抑时间。排除这些这后当然还有就是机器本身不行的问题了,具体测试波形可以上传来看,那样才能分析

网友:
看下触发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触发了,然后确定是不是有噪声,如果要是有就需要滤除噪声才能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