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做仪放效果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0-07-19):
我用3个lm358(单电源供电)做了一个仪放,输入与输出的线性变化关系不是很好。请问高手怎么改进???

网友:
我用3块豆腐搭了一座桥,不是很结实。请问高手怎么改进???

网友:
牛人越来越多了。
啥都想降低成本!

网友:
仪表怎么能用358呢,用OP07吧!不差几毛钱。

网友:
lz你把你的电路原理图和实验数据贴出来。还有,你用在什么项目里,要求精度是多少?抗干扰能力要求如何,有没有技术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一个数控恒流电源。输入电压Ui为15V/DC(波动范围12V~18V
                    输出电流Io可调范围:200mA~2000mA;最大输出电压Uomax:10V;
                    步进≤10ma,整机效率 ≥80%  具有输出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用0.1欧的采样电阻,为了方便调放大倍数做了个仪放,试过用op07效果不错,但要双电源供电。所以用358但效果不好。纠结啊

网友:
LM358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我曾用14位AD和LM358做的交流测试设备,精度可以做到万分之3。
估计是模拟电路没整好。

网友:
支持低成本的LM358,
可能关键是你没注意到单电源供电下输出难以达到0V。

只要满足运放输入(Vicom)范围 和 输出电压范围,差不多任何运放的线性都是很好的。都可以超过0.1%的精度。

网友:
估计LM2904会好点

网友:
10mA*0.1Ohm=1mV
358的失调电压就是5mV
不过你现在线性不好是【7楼】 所说的原因。

网友:
关键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
用单电源的话,LM358是很不错的运放,但是电路一定要选好.

网友:
运放是否精密,最关键的参数就是失调电压,高达5mV的358是最烂的运放,何来狠不错?

网友:
要线性好嘛,加个V就行了:LMV358。不过失调电压还是很大。
要效果好建议用AD8605,不差钱就用AD8628。

网友:
差分放大两臂电阻的搭配会影响线形,一般标准的仪表放大器都是用0.1%的电阻,是否你的电阻误差过大了呢,另外你电路是否有震荡,如果有那也会不线性,358一般输入输出支持0电压,不过最高不能高于电源减2V.

网友:
运放只要开环增益足够大,闭环后的一般放大电路"输入-输出传输特性"的线性完全可以达到超过0.1%的精度。
失调电压可以认为是固定的,可以补偿的,他是不会影响"输入-输出传输特性"的线性。

3运放组成的仪器运放,最最关键的确就是电阻匹配精度,其重要性远远比运放失调电压高得多。
如果电阻匹配程度不够,那么输出电压不单只和差模输入电压有关联,还和共模输入电压有关联,也就导致"输入-输出传输特性"呈现非线性。

不过看LZ描述,可能是为了测量位于高电压端的电流,那么没必要用3运放这种仪器运放电路模式,直接参考"high-side"电流变换这种电路模式,精度会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分放大两臂电阻的搭配会影响线形,一般标准的仪表放大器都是用0.1%的电阻,是否你的电阻误差过大了呢,另外你电路是否有震荡,如果有那也会不线性,358一般输入输出支持0电压,不过最高不能高于电源减2v.

输出支持0电压?瞎扯蛋!好好向【12楼】学习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差分放大两臂电阻的搭配会影响线形,一般标准的仪表放大器都是用0.1%的电阻,是否你的电阻误差过大了呢,另外你电路是否有震荡,如果有那也会不线性,358一般输入输出支持0电压,不过最高不能高于电源减2v.
输出支持0电压?瞎扯蛋!好好向【12楼】学习一下吧。

麻烦你仔细看下官方资料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差分放大两臂电阻的搭配会影响线形,一般标准的仪表放大器都是用0.1%的电阻,是否你的电阻误差过大了呢,另外你电路是否有震荡,如果有那也会不线性,358一般输入输出支持0电压,不过最高不能高于电源减2v.
输出支持0电压?瞎扯蛋!好好向【12楼】学习一下吧。
麻烦你仔细看下官方资料吧,哈哈.

官方资料?被你给笑死。国半自己的DATASHEET够权威的吧,50uA电流,输出电压200mV,居然是0电压?楼主用0.1欧取样电阻,还要放大,假定他放大10倍,就是200mA的误差。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158.pdf

别跟我犟嘴,你水平和经验都不够。

网友:
LM358输出级是个PNP管外加50uA恒流源到地,在接近0V时PNP管不动作,所以只有50uA吸电流能力,而仪表放大器的结构是需要吸收电流能力的,如果电阻用得小的话就到不了0V了。
只有CMOS结构的运放能真正做到Rail-to-Rail 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官方资料?被你给笑死。国半自己的DATASHEET够权威的吧,50uA电流,输出电压200mV,居然是0电压?楼主用0.1欧取样电阻,还要放大,假定他放大10倍,就是200mA的误差。

别跟我犟嘴,你水平和经验都不够。

这个问题我回去后再做实验确定一下,我单独发贴,避免再扯淡,再犟嘴。
不过犟嘴是我天生的优点,有几次很和老板争的面红耳赤呢。

网友:
楼主,看看国半lm358手册 13页那个Current Monitor 电路。

不过那个三极管要好好选择或者电路形式改变一下,以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做一个数控恒流电源。输入电压ui为15v/dc(波动范围12v~18v
                    输出电流io可调范围:200ma~2000ma;最大输出电压uomax:10v;
                    步进≤10ma,整机效率 ≥80%  具有输出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用0.1欧的采样电阻,为了方便调放大倍数做了个仪放,试过用op07效果不错,但要双电源供电。所以用358但效果不好。纠结啊

看这些数据,应该358也没问题。对了,楼主你校准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官方资料?被你给笑死。国半自己的datasheet够权威的吧,50ua电流,输出电压200mv,居然是0电压?楼主用0.1欧取样电阻,还要放大,假定他放大10倍,就是200ma的误差。
别跟我犟嘴,你水平和经验都不够。
这个问题我回去后再做实验确定一下,我单独发贴,避免再扯淡,再犟嘴。
不过犟嘴是我天生的优点,有几次很和老板争的面红耳赤呢。

你不用实验了。你实验的结果我认可,但是大批量生产不认可,高温实验也不认可。小家庭作坊风格什么时候你能改改?

楼主:
学做开关电源,没经验。还要向各位多学习啊。
今天搞到一个仪放(INA122)单独测它的放大效果还很好,结果一放到整个电路中效果比358还差,就连电感都快唱歌了。(buck电路,TL494作控制芯片),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对电流的采样更准了但效果却更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做开关电源,没经验。还要向各位多学习啊。
今天搞到一个仪放(ina122)单独测它的放大效果还很好,结果一放到整个电路中效果比358还差,就连电感都快唱歌了。(buck电路,tl494作控制芯片),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对电流的采样更准了但效果却更差了?????

电源啊!你不满足人家给出的条件,却要得到人家提供的性能。

网友:
鸟枪换炮了呀,一下子从几毛钱的LM358换成几十块的INA122,早说不差钱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不用实验了。你实验的结果我认可,但是大批量生产不认可,高温实验也不认可。小家庭作坊风格什么时候你能改改?
------------------------------------------------------------------------------------------------------------

批量生产不是也要先做个样品来确定批量性能的吗?高温实验有那么难做吗?我做个实验验证一下是想了解事实真相,这也是“小家庭作坊风格”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不用实验了。你实验的结果我认可,但是大批量生产不认可,高温实验也不认可。小家庭作坊风格什么时候你能改改?
------------------------------------------------------------------------------------------------------------
批量生产不是也要先做个样品来确定批量性能的吗?高温实验有那么难做吗?我做个实验验证一下是想了解事实真相,这也是“小家庭作坊风格”吗?

妄图用个别样品的实验来推翻Datasheet里面的数据,就是小家庭作坊风格。
这种实验的结论只适合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批量生产一定要抓瞎。

网友:
争论很激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失调电压可以认为是固定的,可以补偿的,他是不会影响"输入-输出传输特性"的线性。"

呵呵,说的很对,我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想向你请教个问题:

一个峰峰值是uV的正弦信号,想用lm324之类运放放大。每个运放放大2倍,16个运放级联,共放大2^16倍。这样做,可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失调电压可以认为是固定的,可以补偿的,他是不会影响"输入-输出传输特性"的线性。"
呵呵,说的很对,我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想向你请教个问题:
一个峰峰值是uv的正弦信号,想用lm324之类运放放大。每个运放放大2倍,16个运放级联,共放大2^16倍。这样做,可否?

uV级的信号居然敢用LM324?不考虑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G:
鸟枪换炮了呀,一下子从几毛钱的lm358换成几十块的ina122,早说不差钱嘛……
呵呵,不小心从抽屉深处翻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做一个数控恒流电源。输入电压ui为15v/dc(波动范围12v~18v
                    输出电流io可调范围:200ma~2000ma;最大输出电压uomax:10v;
                    步进≤10ma,整机效率 ≥80%  具有输出电流的测量和数字显示功能
用0.1欧的采样电阻,为了方便调放大倍数做了个仪放,试过用op07效果不错,但要双电源供电。所以用358但效果不好。纠结啊
---------------------------------------------------------------------......

校准了啊

网友:
358温飘太大,补偿起来有些麻烦,不如OP07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学做开关电源,没经验。还要向各位多学习啊。
今天搞到一个仪放(ina122)单独测它的放大效果还很好,结果一放到整个电路中效果比358还差,就连电感都快唱歌了。(buck电路,tl494作控制芯片),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对电流的采样更准了但效果却更差了?????
电源啊!你不满足人家给出的条件,却要得到人家提供的性能。

麻烦高手明示,小弟有点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H:
358温飘太大,补偿起来有些麻烦,不如op07

要双电源供电,不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妄图用个别样品的实验来推翻Datasheet里面的数据,就是小家庭作坊风格。
这种实验的结论只适合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批量生产一定要抓瞎。
大哥我真服了你了,您绝对是位天外神仙。

网友(2010-12-13):
朴哥真是高手,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不用实验了。你实验的结果我认可,但是大批量生产不认可,高温实验也不认可。小家庭作坊风格什么时候你能改改?
------------------------------------------------------------------------------------------------------------
批量生产不是也要先做个样品来确定批量性能的吗?高温实验有那么难做吗?我做个实验验证一下是想了解事实真相,这也是“小家庭作坊风格”吗?
-----------------------------------------------------......

呵呵,这个哥们的发言很有意思啊~

春风大哥是个有水平很热心也很和蔼的人~说的也很在理。

大家都和气讨论嘛~没必要争论的这么激烈。

网友(2011-03-12):
回复 网友I:
朴哥真是高手,佩服.

高个求 说话风格就是个棒追

网友(2012-03-07):
我用LM358也是按照下摆到地电位做的,没出现问题,测量发现确实能够十分接近地电位,但是想求证一下这样做到底是不是科学的

网友:
用三个358做仪放!?这个也太坑老板了吧!358是双运放否?

楼上好多模电高手呀!

哈哈,我估计菜虫好久不敢上来了。几只老鸟一看到就激动的群P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朴哥真是高手,佩服.
高个求 说话风格就是个棒追

没有那个能耐真说不出这样的话。我相信这哥们是模电高手。

网友:
原来LM358在这里也探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