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bit-spi-master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为什么只能写出去,但是读进来的都是0呢?
module spimaster(rst,clk,rd,wr,datain,spics,spiclk,spido,spidi,dataout,test
    );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rd;
input wr;
input spidi;
input [15:0] datain;

output spics;
output spiclk;
output spido;
output [15:0] dataout;
output test;

reg spics;
reg spiclk;
reg spido;
reg [15:0] dstate,dsend,dreceive,dataout;
reg [1:0] spistate;
reg test;

parameter idle=2'b00;
parameter send_data=2'b01;
parameter receive_data=2'b10;

initial test <= 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0)
   begin
                spistate<=2'b00;
      spics<=1'b1;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0;
                test <= 0;
   end
        else begin
                case (spistate)
                2'b00:
                begin
                        spics<=1'b1;
                        spiclk<=1'b1;
                        spido<=1'b0;
                        if((wr==1'b0)&&(rd==1'b1))
                        begin
                                 spistate<=send_data;
                                 dstate<=8'd0;
                                 dsend<=datain;
                        end
                        else if((wr==1'b1)&&(rd==1'b0))
                        begin
                                 spistate<=receive_data;
                                 dstate<=8'd0;
                        end
                end

                2'b01:
                begin
                        case(dstate)
                        8'd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
                        end
                        8'd1:
                        begin
                                test <= 1;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5];
                                dstate<=8'd2;
                        end
                        8'd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5];
                                dstate<=8'd3;
                        end
                        8'd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5];
                                dstate<=8'd4;
                        end
                        8'd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4];
                                dstate<=8'd5;
                        end
                        8'd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4];
                                dstate<=8'd6;
                        end
                        8'd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4];
                                dstate<=8'd7;
                        end
                        8'd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3];
                                dstate<=8'd8;
                        end
                        8'd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3];
                                dstate<=8'd9;
                        end
                        8'd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3];
                                dstate<=8'd10;
                        end
                        8'd1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2];
                                dstate<=8'd11;
                        end
                        8'd1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2];
                                dstate<=8'd12;
                        end
                        8'd1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2];
                                dstate<=8'd13;
                        end
                        8'd1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1];
                                dstate<=8'd14;
                        end
                        8'd1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1];
                                dstate<=8'd15;
                        end
                        8'd1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1];
                                dstate<=8'd16;
                        end
                        8'd1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0];
                                dstate<=8'd17;
                        end
                        8'd1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0];
                                dstate<=8'd18;
                        end
                        8'd1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0];
                                dstate<=8'd19;
                        end
                        8'd1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9];
                                dstate<=8'd20;
                        end
                        8'd2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9];
                                dstate<=8'd21;
                        end
                        8'd2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9];
                                dstate<=8'd22;
                        end
                        8'd2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8];
                                dstate<=8'd23;
                        end
                        8'd2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8];
                                dstate<=8'd24;
                        end
                        8'd2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8];
                                dstate<=8'd25;
                        end
                        8'd2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7];
                                dstate<=8'd26;
                        end
                        8'd2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7];
                                dstate<=8'd27;
                        end
                        8'd2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7];
                                dstate<=8'd28;
                        end
                        8'd2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6];
                                dstate<=8'd29;
                        end
                        8'd2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6];
                                dstate<=8'd30;
                        end
                        8'd3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6];
                                dstate<=8'd31;
                        end
                        8'd3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5];
                                dstate<=8'd32;
                        end
                        8'd3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5];
                                dstate<=8'd33;
                        end
                        8'd3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5];
                                dstate<=8'd34;
                        end
                        8'd3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4];
                                dstate<=8'd35;
                        end
                        8'd3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4];
                                dstate<=8'd36;
                        end
                        8'd3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4];
                                dstate<=8'd37;
                        end
                        8'd3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3];
                                dstate<=8'd38;
                        end
                        8'd3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3];
                                dstate<=8'd39;
                        end
                        8'd3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3];
                                dstate<=8'd40;
                        end
                        8'd4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2];
                                dstate<=8'd41;
                        end
                        8'd4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2];
                                dstate<=8'd42;
                        end
                        8'd4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2];
                                dstate<=8'd43;
                        end
                        8'd4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
                                dstate<=8'd44;
                        end
                        8'd4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1];
                                dstate<=8'd45;
                        end
                        8'd4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1];
                                dstate<=8'd46;
                        end
                        8'd4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spido<=dsend[0];
                                dstate<=8'd47;
                        end
                        8'd4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0];
                                dstate<=8'd48;
                        end
                        8'd4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dsend[0];
                                dstate<=8'd49;
                                test <= 0;
                        end

                        8'd49:
                        begin
                                spics<=1'b1;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0;
                                spi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2'b10:
        begin
                case(dstate)
                                8'd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
                        test<=1'b1;

                end
                8'd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2;
                end
                8'd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3;
                end
                8'd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dstate<=8'd4;
                end
                8'd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5]<=spidi;
                        spido<=1'b0;
                        dstate<=8'd5;
                end
                8'd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6;
                end
                8'd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4]<=spidi;
                        spido<=1'b0;
                        dstate<=8'd7;
                end
                8'd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8;
                end
                8'd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3]<=spidi;
                        spido<=1'b0;
                        dstate<=8'd9;
                end
                8'd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0;
                end
                8'd1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2]<=spidi;
                        spido<=1'b0;
                        dstate<=8'd11;
                end
                8'd1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2;
                end
                8'd1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1]<=spidi;
                        spido<=1'b0;
                        dstate<=8'd13;
                end
                8'd1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4;
                end
                8'd1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0]<=spidi;
                        spido<=1'b0;
                        dstate<=8'd15;
                end
                8'd1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6;
                end
                8'd1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9]<=spidi;
                        spido<=1'b0;
                        dstate<=8'd17;
                end
                8'd1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18;
                end
                8'd1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8]<=spidi;
                        spido<=1'b0;
                        dstate<=8'd19;
                end
                8'd1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20;
                end
                8'd2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7]<=spidi;
                        spido<=1'b0;
                        dstate<=8'd22;
                end
                8'd2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23;
                end
                8'd2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6]<=spidi;
                        spido<=1'b0;
                        dstate<=8'd24;
                end
                8'd2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25;
                end
                8'd2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5]<=spidi;
                        spido<=1'b0;
                        dstate<=8'd26;
                end
                8'd2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27;
                end
                8'd28: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4]<=spidi;
                        spido<=1'b0;
                        dstate<=8'd29;
                end
                8'd29: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30;
                end
                8'd30: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3]<=spidi;
                        spido<=1'b0;
                        dstate<=8'd31;
                end
                8'd31: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32;
                end
                8'd32: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2]<=spidi;
                        spido<=1'b0;
                        dstate<=8'd33;
                end
                8'd33: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34;
                end
                8'd34: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1]<=spidi;
                        spido<=1'b0;
                        dstate<=8'd35;
                end
                8'd35: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0;
                        dstate<=8'd36;
                end
                8'd36:
                begin
                        spics<=1'b0;
                        spiclk<=1'b0;
                        dreceive[0]<=spidi;
                        spido<=1'b0;
                        dstate<=8'd37;
                end
                8'd37:
                begin
                        spics<=1'b0;
                        spiclk<=1'b1;
                        spido<=1'b1;
                        dstate<=8'd38;
                        dataout<=dreceive;
                end
                8'd38:
                begin
                        spics<=1'b1;
                        spiclk<=1'b1;
                        spido<=1'b1;
                        dstate<=8'd0;
                        spistate<=2'b00;
                end
                endcase
        end
        default:
                begin
                        spics<=1'b1;
                        spiclk<=1'b1;
                        spido<=1'b0;
                        spistate<=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对啊,还有,我把5v的单片机的输出,即miso和FPGA的miso直接接到了一起了,会不会是因为3.3的电平和5v的电平标准不一样而把FPGA的端口晒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