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IOS II里面能不能单独对位进行操作?

楼主(2010-07-19):
在NIOS II里面能不能单独对位进行操作?
例如,在用keil给51编程的时候,
定义char Midbuffer;
sbit bOut=Midbuffer^7;
即bOut为Midbuffer的最高位。
NIOS II里面能这么干么?

网友:
不能,但可以通过结构体位域来实现

楼主:
回复 【1楼】 avic
不能,但可以通过结构体位域来实现
---------------------------------------------------------------
我像下面这样写,就编译错误!
struct bs1
{
    alt_u8 a:3;
    alt_u8 bout:1;
    alt_u8 b:3;
    alt_u8 bin:1;
} midbuff;
struct bs2
{
    alt_u8 bbuff:1;
    alt_u8 c:7;
} sendbuff;
sendbuff=11;
请问,定义成位域的变量是不是不能整体赋值?

网友:
这样赋值肯定不行,FPGA我不是太熟悉,我知道DSP可以定义结构体和共用体,可以实现位的访问。
struct TCR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4; // 3:0 reserved
  Uint16 TSS:1; // 4 Timer Start/Stop
  Uint16 TRB:1; // 5 Timer reload
  Uint16 rsvd2:4; // 9:6 reserved
  Uint16 SOFT:1; // 10 Emulation modes
  Uint16 FREE:1; // 11
  Uint16 rsvd3:2; // 12:13 reserved
  Uint16 TIE:1; // 14 Output enable
  Uint16 TIF:1; // 15 Interrupt flag
};
然后,定义一个Union,允许该寄存器既可以按bit访问,也可以作为整体访问:
union TCR_REG
{
  Uint16 all;
  struct TCR_BITS bit;
};
整体赋值可以使用.all,而位访问可以使用.bit.TSS等。

这两种编译器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楼主:
struct TCR_BITS
{
    alt_u8 a:3;
    alt_u8 bout:1;
    alt_u8 b:3;
    alt_u8 bin:1;
};
//midbuff;
union TCR_REG
{
    alt_u8 all;
    struct TCR_BITS midbuff;
}cc;

cc.all=0x33;
IOWR(LED_GREEN_BASE,0,cc.midbuff.bout);
照理说,这样灯就亮了啊?!(灯是高电平点亮)

楼主:
急啊,第一次这么用,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么?

楼主:
应该这么写,位域的定义是从低位到高位,我搞反了!
struct TCR_BITS
{
    alt_u8 bin:1;
    alt_u8 aa:3;
    alt_u8 bout:1;
    alt_u8 bb:3;
};
union TCR_REG
{
    alt_u8 all;
    struct TCR_BITS midbuff;
}cc;
cc.all=0x33;
IOWR(LED_GREEN_BASE,0,cc.midbuff.bout);
人都整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