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MCP2515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0-07-19):
#include<reg52.h>
#include"reg25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AN_CS=P1^4;
sbit  RESET=P1^3;
sbit  CAN_SCI=P1^2;
sbit  CAN_SCO=P1^1;
sbit  CAN_SCK=P1^0;
/*****************SPI指令**************/
//#define  c_reset 0XC0
#define  c_read  0X03
#define  c_write 0X02
#define  c_bit   0x05
#define  RXB0DM  0X66
#define  RXB1DM  0X76
/***************************************/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unsigned long int ID= 0X2AF;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0x32,0X33,0X35,0X36,0X37,0x38,0x39,0x3A};
uchar code temp[4] = { 0, 0, 0, 0 };
uchar     SPIdata[16];
/****************************************/

void        mcp2515_reset();
void    mcp2515_bit_modify(uchar adress, uchar mask, uchar data1);
void    mcp2515_reset(void);
void    send_byte(uchar temp);
void    mcp2515_write_register(uchar adress,uchar data1);
void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uchar adress, uchar *data1, u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mcp2515_read(uchar adress);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n;i>0;i--)
                {
                        for(j=125;j>0;j--)
                                {
                                }
                }
}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寄存器
        TL1=0xfd;
        TH1=0xfd;
        REN=1;//串行口控制寄存器
        SM0=0;
        SM1=1;
    ET1=0;//定时/计数器1中断允许位
        TR1=1;//定时器1运行控制位 ,1时启动定时器
        EA=1;//全局中断允许位
}
/**********************************************/
void spi_wr(uint data1 )
{
        uint i ;

        CAN_SCK=0;
        for(i=0;i<8;i++)
        {        CAN_CS=0;
                CAN_SCO=(data1&0x80);
                delay_nms(1);
                CAN_SCK=1;
                data1=(data1<<1);
                CAN_SCK=0;
           CAN_CS=1;
        }

}
/*************************************************/

/*********************************************/
void mcp2515_init(void)
{
            // MCP2515 启动前进行软件复位
        mcp2515_reset();

        /*只有在配置模式下,才能对以下寄存器进行修改:
          1、CNF1、CNF2和CNF3
          2、TXRTSCTRL  TXnRTS 引脚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3、验收过滤寄存器
          4、验收屏蔽寄存器
          5、中断使能寄存器
        */
        //使用位修改指令将MCP2515设置为配置模式
        //也就是将CANCTRL寄存器的REQOP[2:0]设置为100,并使CLKOUT = Fclk / 4

        mcp2515_bit_modify( CANCTRL, REQOP|CLKPRE, REQOP_CONFIG|CLKOUT_PRE_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 CNF1,  0x01 );    // 500kbps

        mcp2515_write_register( CNF2, 0x8A  );

        mcp2515_write_register( CNF3, 0x01 );

        // 设置MCP2515中断使能寄存器,禁用所有中断
        mcp2515_write_register( CANINTE,  0 );
        // 设置MCP2515中断使能寄存器,使能接收缓冲器中断
        //mcp2515_write_register( CANINTE, (1<<RX1IE)|(1<<RX0IE) );

        //设置数据接收相关寄存器
        // 设置RXM[1:0]=11,关闭接收缓冲器0屏蔽/滤波功能,接收所有报文;禁止滚存功能
        mcp2515_write_register( RXB0CTRL, RXM_RCV_ALL );

        // 设置RXM[1:0]=11,关闭接收缓冲器1屏蔽/滤波功能,接收所有报文;
        mcp2515_write_register( RXB1CTRL, RXM_RCV_ALL );

        //设置6个验收滤波寄存器为0,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0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1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2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3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4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F5SIDH, temp, 4 );

        //设置2个验收屏蔽寄存器为0,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M0SIDH, temp, 4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RXM1SIDH, temp, 4 );

        //配置引脚
        //设置接收相关引脚控制寄存器,配置它们禁用第二功能
        mcp2515_write_register( BFPCTRL, 0 );

        //调试使用,设置BFPCTRL使RX0BF,RX1BF设置为数字输出。
        mcp2515_bit_modify( BFPCTRL, (1<<B1BFE)|(1<<B0BFE)|(1<<B1BFM)|(1<<B0BFM), (1<<B1BFE)|(1<<B0BFE) );

        //设置发送相关引脚控制寄存器,配置它们禁用第二功能
        mcp2515_write_register( TXRTSCTRL, 0x07);

        //MCP2515进入环回模式,进行功能测试
//        mcp2515_bit_modify( CANCTRL, REQOP, REQOP_LOOPBACK );

        //MCP2515进入正常模式
        mcp2515_bit_modify( CANCTRL, REQOP, REQOP_NORMAL);
}
/************************************************/
void mcp2515_reset(void)
{
        CAN_CS=0;
        spi_wr(CAN_RESET);
        CAN_CS=1;
        delay_nms(10);
}
/*************************************************/
void mcp2515_bit_modify(uchar adress,uchar mask,uchar data1)
{
        CAN_CS=0;
        spi_wr(c_bit);
        spi_wr(adress);
        spi_wr(mask);
        spi_wr(data1);
        CAN_CS=1;
}
/********************************************************/
void mcp2515_write_register(uchar adress,uchar data1)
{
        CAN_CS=0;
        spi_wr(c_write);
        spi_wr(adress);
        spi_wr(data1);
        CAN_CS=1;
}
/*********************************************************/
void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uchar adress, uchar *data1, uchar length )
{
        uchar i;

        CAN_CS=0;

        spi_wr(c_write);                        //发送SPI写指令

        spi_wr(adress);                        //发送起始寄存器地址

        for (i=0; i<length ;i++ )
                {
                        spi_wr(*data1);
                          data1++;

                }        //发送数据

        //CS high ,MCP2515 disable
        CAN_CS=1;
}

/*****************************************************************************/
void can_send_message( unsigned long id, uchar *data1, uchar length, uchar flags)
{
        uchar temp3[4];
        CAN_CS=0;
        if (length > 8)
                length = 0;

        //设置发送缓冲器0 发送优先级,TXP[1:0] = 11 , 为最高发送优先级
        mcp2515_bit_modify( TXB0CTRL, TXP, TXP_HIGHEST );

        // 根据标志位,确定其ID格式,标准格式或扩展格式,同时发送其ID
        //if (flags & CAN_EID) //扩展格式,11+18位ID
        if (flags)
        {
            /*
                temp[0] = (u08) (id>>21);  //取出基本ID的高8位
                //取出基本ID的低三位,加上扩展ID的高2位,同时设置扩展标示符EXIDE使能
                temp[1] = (((u08) (id>>16)) & 0x03) | (((u08) (id>>13)) & 0xE0) | (1<<EXIDE);

                temp[2] = (u08) (id>>8);  //取扩展ID
                temp[3] = (u08) id;
           */
        }
        else                                 //标准格式,11位ID
        {
                temp3[0] = (uchar) (id>>3);                //取出基本ID的高8位
                temp3[1] = (uchar) (id<<8);        //取出基本ID的低3位 , 同时设置扩展标示符EXIDE为0,即禁用
                temp3[2] = 0;
                temp3[3] = 0;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TXB0SIDH, temp3, 1 );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TXB0SIDL, &temp3[1], 1 );        //发送ID

        // 根据标志位,设定报文是否为远程发送请求,同时设定数据字节数
        //if (flags & CAN_RTR)
        if (flags)
        {
            //mcp2515_write_register( TXB0DLC, length | (1<<RTR) );                //设定发送的报文为远程发送请求,并定义报文数据字节数
            ;
        }
        else
                mcp2515_write_register( TXB0DLC, length );                        // 设定报文的数据字节数

        //写入发送数据
        mcp2515_write_register_p( TXB0D0, data1, length );

         mcp2515_write_register(CAN_RTS_TXB0,0x07);
        // 请求发送报文,发送缓冲器为TXB0
        mcp2515_bit_modify( TXB0CTRL, TXREQ, TXREQ_SET );

        /*
        CLR_CS;
        SPI_MasterTransmit(CAN_RTS_TXB0);
        SET_CS;
        */

}
/**************************************************************/

/*******************************************************/
void main()
{

  Uart_Init();
  mcp2515_init();
  CAN_CS=0;
  while(1)
  {
    can_send_message(ID, data1,8, 0)        ;
  }
}

网友:
reg2515.h都没得

网友(2015-08-14):
你的代码发少了。2515头文件没有发上来。

网友:
#ifndef _M128CAN_h
#define _M128CAN_h
#include <Mega128.h>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c)
{
SPDR=c;
while(!SPSR.7);
c=SPDR;
}
void wd(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s)
{
PORTB.0=0;   //CS
write(0x02); //CAN_WRITE
write(addr);
write(datas);
PORTB.0=1;   //CS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ss;
PORTB.0=0;
write(0x03);
write(addr);
SPDR=0xff;
while(!SPSR.7);
ss=SPDR;
PORTB.0=1;
return ss;
}
unsigned char x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ss;
PORTB.0=0;
write(addr);
SPDR=0xff;
while(!SPSR.7);
ss=SPDR;
PORTB.0=1;
return ss;
}

void outcan(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e, unsigned char f,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u)
{
unsigned char dataas;
unsigned int i;
PORTB.0=0;
write(0xc0); //CAN_RESET
PORTB.0=1;
for(i=0; i<5; i++);
wd(0x20,0x00);
wd(0x21,0x00);
wd(0x00,0x00);
wd(0x01,0x00);
wd(0x2a,0x00); //0x03 125k 设置0x00 500k
wd(0x29,0x90);
wd(0x28,0x02);

wd(0x31,a);
wd(0x32,b);
wd(0x35,c);

wd(0x61,0x00);
wd(0x62,0x60);
wd(0x60,0x00); //滤波寄存器设置 0x00; 设置滤波有效
wd(0x65,0x08);

wd(0x00,0xe6);
wd(0x01,0x60);
wd(0x20,0xff);
wd(0x21,0xe0);

wd(0x36,d);
wd(0x37,e);
wd(0x38,f);
wd(0x39,g);
wd(0x3a,h);
wd(0x3b,j);
wd(0x3c,k);
wd(0x3d,u);

wd(0x2c,0x00);
wd(0x2b,0x01);
wd(0x0f,0x04);

dataas=read(0x0e);
if((dataas&0xe0)!=0)
{
wd(0x0f,0x04);
}
for(i=0; i<2000; i++);

dataas=xread(0xa0);
if(dataas&0x04)
{
for(i=0; i<3; i++);
wd(0x30,0x00);
do
  {
  dataas=xread(0xa0);
  }
while(dataas&0x04);
}
PORTB.0=0;
write(0x81);
PORTB.0=1;
}

#endif

这个是我用128+MCP2515+TJA1050的H文件,不知道能否帮助到你

网友:
这文件很好移植,为了提高速度现在已经不用这样的方式了,改用了90CAN12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