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恒流斩波控制波形问题(附图)

楼主(2010-07-19):
当参考电压为高时,测得采样电阻上面电压不正确,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如下图蓝色部分.

楼主:
半流细分控制.
同一块PCB上做两个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是一样的.其中一个电机的波形则正常,另一个则出现上面所示情况,估计是干扰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激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飘过,地线问题?

网友:
额。。。上次做了快驱动器,一直用着~明天测测看看波形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上次做了快驱动器,一直用着~明天测测看看波形则样

问下你做的驱动器,相电流多大?用多大的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
目前德国TRINAMIC开发出一款 coolstep系列的驱动芯片,采用已经不是恒流斩波技术,而是采用输出电流可以根据电机负载自动增加或减少来实现电流的动态调节,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网友(2011-08-29):
会不会是电流采样的时候,滤波频率低于斩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