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下:电脑网速慢,局域网也慢,重装了系统还慢(14L答案)

楼主(2010-07-19):
刚解决的一个问题

互联网网速时快时慢,局域网几乎不通,重装系统照旧

环境是SOHO小公司,两台电脑,位置在路由器(D-Link,4口,有线)和宽带猫(阿尔卡特)旁边。
路由器和宽带猫随便的摆在地上,同时路由器接了一条长网线到隔壁屋再接交换机。
配置和系统条件几乎一致,一台慢,另一台完全正常

解决这个问题花费了¥2

作为余兴节目给大家猜一下~ (10楼公布答案)

网友:
我顶,我现在间歇性断网,老是提示受限制,郁闷死了

网友:
换个水晶头

网友:
应该是水晶头和网线接口虚接

网友:
换跟网线吧~

网友:
怎么一下跑到了11楼,没有10楼了,尴尬,哈哈

网友:
怎么一下跳到11楼了。。。。。

楼主:
答案

接线的时候不知道哪位秀逗了
电脑网口和路由只有50cm左右
却用了根5米的线接!!!

这根线是先捆了好几圈
再在地上的一堆电话线电源线之间绕来绕去
最后才接到电脑上
还打了两个结好像

双绞线再抗干扰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花费在一根一米长的网线上

教训是不一定整齐的布线就一定好,
但随随便便的乱线肯定出事儿!!!

网友:
100米网线,打结多出仍然正常的飘过。网线、路由质量很重要

网友:
怎么一下子跳到11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米网线,打结多出仍然正常的飘过。网线、路由质量很重要

重要的在于这根线与一大堆电源、电话等等乱线搅在一起
空旷的地方打打结当然没事 :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00米网线,打结多出仍然正常的飘过。网线、路由质量很重要
重要的在于这根线与一大堆电源、电话等等乱线搅在一起
空旷的地方打打结当然没事 :d

才5米。电源。电话之类绕在一起也不会这样。估计是原来的网线质量不行。或者是水晶头做的不好,新网线的水晶头做的OK。

我们单位的机房柜子里。老鼠成灾,路由器,交换器之类上面全是老鼠屎,老鼠尿 ,线路乱的一塌糊涂都没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才5米。电源。电话之类绕在一起也不会这样。估计是原来的网线质量不行。或者是水晶头做的不好,新网线的水晶头做的ok。
我们单位的机房柜子里。老鼠成灾,路由器,交换器之类上面全是老鼠屎,老鼠尿 ,线路乱的一塌糊涂都没这样。

承认。

原先那段网线是手工的,并且当时用的钳子好像确实非常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