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DHT11程序+试用情况

楼主(2010-07-19):
注册好几天了,都没有审核通过,难道要先发个帖子才行?

最近在做温湿度采集系统方面的东西,别的不说,就说说温湿度传感器这块,测温度想必不用多说了,坛子里的人_大部分都用过18B20,可以精确到0.1度,而要测湿度就没那么容易了,18B20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是数字器件,不需要配合测量电路就可以完成测量任务,而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湿度传感器要么是湿敏电阻、半导体湿敏传感器,要么就是电容式的湿度传感器,这些都要和外围电路配合使用。

国产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是数字式器件,测量范围:湿度20-90%RH,温度0-50℃,精度:湿度±5%RH,温度±2℃,分辨率:1,可见,对于一般性的应用领域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最主要的是价格才7元左右。

下面是我调通的DHT11代码,用的是Mega8,供大家参考

DHT11.h

#ifndef __DHT11_h__
#define __DHT11_h__

unsigned char get_DHT11_value(void);
//get_DHT11_value()的返回值为0表示出错(DHT11未连接或损坏)
//temperature存储温度,高8位为温度整数部分,低8位保留为0
//humidity存储湿度,高8位为湿度整数部分,低8位保留为0

#endif

DHT11.c

#include "DHT11.h"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DATA_DIR_OUTPUT                DDRC|=BIT(PC0)
#define DATA_DIR_INPUT                DDRC&=~BIT(PC0)
#define DATA_H                        PORTC|=BIT(PC0)
#define DATA_L                        PORTC&=~BIT(PC0)
#define DATA_IN                        ((PINC & BIT(PC0)) >> PC0)

#define delay_30_ms()                delay_ms(30)
#define delay_30_us()                delay_10us(3)
#define delay_10_us()                delay_10us(1)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unsigned int humidity;

unsigned char get_DHT11_value(void)
{
        unsigned int bit;
        unsigned char p=0,time_count;

        temperature=0x0000;
        humidity=0x0000;
        bit=0x8000;

        DATA_L;
        DATA_DIR_OUTPUT;
        delay_30_ms();

        DATA_H;
        DATA_DIR_INPUT;
        delay_30_us();
        delay_30_us();

        //无应答信号,退出
        if(DATA_IN!=0)                                  return 0;

        //等待电平变高,设置20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0)
        {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20)          return 0;
        }

        //等待电平变低,设置15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1)
        {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15)          return 0;
        }

        //数据开始
        while(p!=2)
        {
                //低电平宽度50us
                //等待电平变高,设置100us超时控制
                time_count=0;
                while(DATA_IN==0)
                {
                        delay_10_us();
                        if(++time_count==10) return 0;
                }

                time_count=0;
                do
                {
                        delay_10_us();
                        time_count++;
                        if(time_count==10)         return 0;
                }while(DATA_IN==1);

                //若高电平超过50us,说明数据位为1,否则为0
                if(time_count>=5)
                {
                        if(p==0)        humidity|=bit;
                        if(p==1)        temperature|=bit;
                }

                bit>>=1;
                //1字节结束
                if(bit==0x0000)
                {
                        p++;
                        bit=0x8000;
                }
        }

        return 1;
}

使用的时候只要修改DHT11.c里面的有关接口DATA的宏定义,以及3个delay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总体感觉还不错,价位低、好用,厂商说的温度测量范围是0-60度,我用风枪对着它吹,发现读到的温度达到60度就不动了,湿度被我吹到了1%,但发现,等了近一个小时,湿度才慢慢回到室内的60%

这张图是刚刚这十几分钟采集到的数据,2s采集一次,传感器放在室外,用无线电传送的数据,今天徐州的天气烈日当空而后是小雨绵绵,所以现在的湿度很高。

2010.7.19 21:00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什么显示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cel

网友:
您好,DHT11的时序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我用winavrgcc自带的延时函数可以吧??

楼主(2010-09-14):
回复 网友B:
您好,dht11的时序要求不是很严格吧??
我用winavrgcc自带的延时函数可以吧??

时序只要在它容许的范围内就没问题,当然就可以用编译器自带的延时函数啦。
代码里面延迟delay_30_ms是任意的,资料上说只要大于18毫秒就行。
我根据DHT11的时序,提取两个最基本的时间单位:30us和10us,这样方便程序移植,我用ICC没自带延时函数,一般就用示波器测量,修改delay里面的参数,达到延时要求的。

网友:
太好了我喜欢

网友(2012-02-10):
不太明白数据证明采集到得,只看见
if(time_count>=5)
{
if(p==0) humidity|=bit;
if(p==1) temperature|=bit;
}
难道采集到的只能是0x8000或者0x0000?

网友(2012-12-01):
留个记号,以后用

网友:
怎样用示波器来检查DHT11是不是检测到啊

网友:
怎样用示波器来检查DHT11是不是检测到???

网友:
怎样用示波器来检查DHT11是不是检测到信号???

网友:
怎样用示波器来检查DHT11是否检测到信号啊

网友(2013-05-21):
正好用到 thx

网友:
前两天玩了下,发现湿度误差很大,有20-30%。想换个精度高的玩玩。

网友:
我用的时候发现温度正常,但湿度相差比较大,与26楼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C(2013-07-29):
求stm32的DHT11程序,Delay怎么调都为0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体感觉还不错,价位低、好用,厂商说的温度测量范围是0-60度,我用风枪对着它吹,发现读到的温度达到60度 ...

温湿度的曲线颜色搞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stm32的DHT11程序,Delay怎么调都为0

找我的帖子吧,里面有你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我的帖子吧,里面有你要的

我移植了你的程序,但是好像是卡在死循环里面了

                while(!rDHT11);
                while(rDHT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移植了你的程序,但是好像是卡在死循环里面了

IO配置是否与我的一致?
外接上拉电阻没?
DHT11用的是几V?
上拉用的是几V?

网友:
价格还可以,不能测负温,有点不足。

网友(2013-11-05):
马克,有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2014-09-13):
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K型热点偶加单片机做的温度测量,想做一个,还没有头绪

网友:
楼主显示曲线的方法能否介绍一下
Excel如何做可以采集数据,画出曲线

网友(2018-09-11):
DHT11的感湿元件就是湿敏电阻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