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过程新问题,内详

楼主(2010-07-19):
新问题:
1、输出步进调节至19.1V后,再调节步进至19.2V时,则输出短时间为19.2V,遂即跳变为17.1V,调至步进为20.6V(期间均为17.1V),输出又正常,为20.6V。
2、输出状态调节电压到3.5V  前时正常  过了不久 输出会掉到2.2V(无负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问题:
1、输出步进调节至19.1v后,再调节步进至19.2v时,则输出短时间为19.2v,遂即跳变为17.1v,调至步进为20.6v(期间均为17.1v),输出又正常,为20.6v。
2、输出状态调节电压到3.5v  前时正常  过了不久 输出会掉到2.2v(无负载)

我还没发现这个问题,你先自己检查一下,我在出差,看不到现象,如果其他网友有同样现象的也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问题:
1、输出步进调节至19.1v后,再调节步进至19.2v时,则输出短时间为19.2v,遂即跳变为17.1v,调至步进为20.6v(期间均为17.1v),输出又正常,为20.6v。
2、输出状态调节电压到3.5v  前时正常  过了不久 输出会掉到2.2v(无负载)

19.1---19.2有一个继电器会跳,19.2---21.5之间任何继电器都保持原状,21.6会跳,24.00会跳 26.4会跳 28.8会跳
我基本是这样

另外,在28.8前,比如28.7,这时还没有跳到更高一档输入电压,然后实际输出只有28.2-28.6之间,和设定有0.5-0.1V的误差(电流3.75A)

网友:
设定输出28.7V时,交流输入只有27.6,所以重载时输出会有误差,满电压输出时交流30.2V

市电输入220V,

楼主:
继电器切换测试结果
电压       继电器动作
0-2.3V        RL2
2.4V-4.7V     RL1 RL2
4.8V-7.1V     RL3
7.2V-9.5V     RL1 RL3
9.6V-11.9V    RL2 RL3
12V-14.3V     RL1 RL2 RL3
14.4V-16.7V   RL4
16.8V-19.1V   RL1 RL4
19.2V-21.5V   RL2 RL4
21.6V-23.9V   RL1 RL2 RL4
24V-26.3V     RL3 RL4
26.4V-28.7V   RL1 RL3 RL4
28.8V-30.5V   RL2 RL3 RL4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电器切换测试结果
电压       继电器动作
0-2.3v        rl2
2.4v-4.7v     rl1 rl2
4.8v-7.1v     rl3
7.2v-9.5v     rl1 rl3
9.6v-11.9v    rl2 rl3
12v-14.3v     rl1 rl2 rl3
14.4v-16.7v   rl4
16.8v-19.1v   rl1 rl4
19.2v-21.5v   rl2 rl4
21.6v-23.9v   rl1 rl2 rl4
24v-26.3v     rl3 rl4
26.4v-28.7v   rl1 rl3 rl4
28.8v-30.5v   rl2 rl3 rl4

确定!

楼主:
经过对比测量,发现问题呈现时,TL084的一脚电压与正常时变化相当大。
1脚正常电压在2.2V左右,不正常时电压同14脚的电压,为11.59V。
U11D拉低的就是CC模式,U11A拉低的就是CV模式,现在都拉高了是什么模式啊?

楼主:
找到个故障出现的规律
继电器切换
电压       继电器动作
2.4V-4.7V     RL1 RL2
9.6V-11.9V    RL2 RL3
12V-14.3V     RL1 RL2 RL3
19.2V-21.5V   RL2 RL4
21.6V-23.9V   RL1 RL2 RL4
从上面可以看到都是RL2动作时,存在问题暴露。

但同时以下的状态时,例外
0-2.3V        RL2
28.8V-30.5V   RL2 RL3 RL4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就是4V交流端的相位错误了。

因为做的环变没有标注相位,实际连接时的相位是根据测量得到的,多次测量未发现个别相位问题,导致故障出现。

调试过程中,也对电路等进行了分析核查,实际是对电路的理解是有益的。

安装调试过程中,一帆风顺实际并不太好,因为这样不能很好的去理解电路,对以后的DIY实际也是不利的。

排除故障的过程,实际就是一次学习的过程,DIY精神实际就体现在这里。

让我们 Do It 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