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板中怎么让自己说话自己听不见

楼主(2010-07-19):
我做了个算是通话的板子,声音信号通过C14进去后在YP1输出到下一个相同板子的YP1处,此时下一个板子的喇叭发出说话的声音,而第一个板子通过9013的射级和集电极的相互抵消,喇叭LB1不发出声音,其实就想电话一样,自己说话自己听不见,别人的喇叭才能听见,别人说话时,声音通过YP1进来,自己的喇叭才会响但是,实际上并不能相互抵消,第一个板子的喇叭还是发出很大的声音,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很啰嗦,我怎么也想不出来怎么让声音信号抵消了,让自己的喇叭不响了   大家帮忙给我看看吧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我仿真的时候三极管射级和集电极是抵消的啊,可实际就是不行,我很急用的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搜索一下关于电话机消侧音电路

网友:
就算从耳机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嘴巴长在自己的身上,最终还是听到的

网友:
2楼已经说了,这个其实要用到消侧音电路,找本电话机原理的书,上面有讲解!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不能达到消除侧音的作用吗  是电路根本不行  还是我三极管的参数有问题啊???

网友:
建议R11/R14换成可调电阻, 一边说话一边调,

网友:
早期的电话是通过一个小变压器来实现的。现在应该有新的技术了吧!二楼说的对,搜索下电话机消侧音电路。

网友:
楼主需要2坨棉花,扫住自己的耳朵,就可以让自己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是的,可是电话里的消音电路搞的都很复杂,我这个理想状况下是把音消干净了,但是有一点声音是可以允许的,我还是想在我现在这个电路上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  刚才仿真实验了一下,确实可以达到目的,明天在板子上填两个电位器试试  谢谢各位的大力帮帮了,小女子我不胜感激!!

网友:
1、在实际世界中不太可能完全抵消,
2、有时候在听筒里面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不是什么坏事情!

网友:
楼主的电路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电桥,通过电桥的平衡来实现消侧音。
所以电桥平衡是消除侧音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就是这个原理  我现在是找不好调节那些阻值可以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