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讲LCD彩屏种类!

楼主(2010-07-20):
想买个LCD彩屏用业余时间整个东东玩玩,无奈这方面不懂.有经验的朋友讲讲.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网上搜搜,很多。简单讲讲:
彩屏无非有这么几种:CSTN型和TFT型,CSTN型已经很少用了,CSTN的颜色类型少,有4~4096色,常见是256色,彩色产生的原理是采用时分驱动。驱动CSTN型的芯片有SED1353。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TFT型,TFT型LCD 原理讲起来复杂,自己去找找看。
还是就是OLED类型的彩屏。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9435.pdf(文件大小:3.39M) (原文件名:tft_lcd原理.p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王

网友:
可以去xiaomagee.cnblogs.com看看上面的液晶模块,是tft的,效果很不错

网友:
我LCD原厂出来的,你想知道啥?

楼主:
8英寸A+级特丽屏;分辨率800*600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electronics&qid=1279614009&asin=B003IHUGCY&sr=8-1

我想买这个拆,299元 大家说说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70342.jpg(文件大小:1.0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0_3186.jpg)

这屏怎么接?
这IC不知是专用IC还是 ARM MCU?
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接去看引脚图啊,8/16/18bit都可能,TFT一般不会用串行接口,接什么MC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