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0001做的人体感应器,不小心反接了电源会怎么样?

楼主(2010-07-20):
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报警,调试的时候我不小心反接了电源正负极,现在怎么样都不报警。一般反接了电源会烧坏re200b吗?芯片会不会烧坏?

楼主:
是biss0001烧坏了。
现在问题是一开始就报警,即使拿掉透镜也报警。我用示波器看了两极放大后输出的电平,是在0.5 Vdd左右,有人进过探头是会跳变。感应器和运放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是不是Vh和Vl有问题啊,这两个电压有调不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来上一群院士,都白搭。

网友:
我做成功了!但是感应的距离没有人们说的那么远!就两三米!

网友:
楼上:加菲涅尔透镜应该能到10m吧?大家都这么说,我没试验过。

网友:
楼主的问题需要别人反接电源试了才知道,不如楼主自己说出来?

楼主:
一直误报警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延迟时间太长了。但是上电后一定有一次误报警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勉强可以用。

网友:
接反了:
1,立即断电。
2,擦汗
3,正接
4,观察
5,断开再仔细看看是否接对了
6,再次测试(此处省去N字)
7,擦汗
8,发帖
9,看贴
10,再次擦汗
11,买元件再来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A:
接反了:
1,立即断电。
2,擦汗
3,正接
4,观察
5,断开再仔细看看是否接对了
6,再次测试(此处省去n字)
7,擦汗
8,发帖
9,看贴
10,再次擦汗
11,买元件再来
呵呵,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