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_jtag C51 代码用SDCC 怎么编译的?

楼主(2010-07-20):
SDCC 已经安装了,BIN 的路径也添加了,在CMD 中 咋出现这个样子呢。

网友:
直接make就可以

楼主:
直接make 不行, 比较奇怪啊

网友:
make 没有添加到PATH中, 其实是你没有. 你借用winavr的工具链就好.

网友:
建议使用linux系统

楼主:
确实是make 工具链不存在。安装WINAVR后可以编译了。
虽然能够编译了,生成的文件下载到68013后,能够安装驱动,但是不能被quartusii 识别,而下载网上的hex固件却可以被识别。

使用的固件,已经修改过hw_basic.c文件的管脚定义 ourdev_569692.rar(文件大小:254K) (原文件名:c51.rar)

哪位大哥哥能否帮忙,按照文件中的管脚定义编译下固件

楼主:
原文件中 ,dscr.a51 的VID\PID 和 hw_basic.c 管脚定义,已经修改过,其他的都没动。

电路板中管脚连接定义如下:
TCK--->PB0
TMS--->PB1
NCE--->PB2
NCS--->PB3
TDI--->PB4
TDO--->PB5
ASDO-->PB6

dscr.a51 和 hw_basic.c 两个文件修改过ourdev_569696.rar(文件大小:44K) (原文件名:c51.rar)

PCB板打样了15块,哪位大哥哥帮忙编译个能用的,送PCB啦

网友:
描述符要改. 由usb-jtag改成usb-blaster

网友(2011-10-07):
dscr.a51 的VID\PID 是怎么个改法,请教?

回复 网友A:
描述符要改. 由usb-jtag改成usb-blaster

描述符是在哪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