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关于红外发射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红外发射和接收的电路,一块AT89S52编码发射,另外一块AT89S52接收并解码
红外信号用的是 1:3的38K Hz 的载波,出来的信号的我们手上的遥控器的信号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接收电路能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却接收不到我们发射的信号?

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我直接发高电平5V电压信号发出去 红外一体接收头就有信号接收,用遥控器也有信号接收,但是用单片机调制的信号发射出去就没有信号接收,测过红外发射头发射的信号,是和单片机发射信号一样的,郁闷中啊 !!哪位大侠帮助一下啊!!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为什么用1:3?一般都是1:1

网友:
使用摄像头对比两个发射头,原装遥控器的发射头是不是亮很多?

我认为是51IC驱动能力很弱,需要加一级三极管做驱动。

楼主:
回复3楼, 我们做的发射头有2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
距离近点 测试 试试

网友:
已经很近了,就碰到一起了,但是就是没有反应,遥控器发射的话,红外一体接收头就有反映啊!!悲剧了!

网友:
你直接把红外发射管卸下来,装到遥控器上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说明是你的发射电路的问题,不可行说明是发射管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7楼, 我觉得发射管应该没什么问题呀,不是说信号完全接收不到, 只是接收到的很少, 有时角度换一下就可以收到, 但是很不稳定

楼主:
大家帮帮忙看看呀~~~解决不了很是头疼啊

网友:
有什么工具啊 ? 先看各点的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用示波器看过从发射头出去的波形,是和遥控器的波形一样的,但是一体接收头就是没有反应,很是头痛啊,大家交流一下啊!!!

网友:
查一下发射头和接收头的性能参数,看是不是红外发射和接收的频率偏了。

网友:
如果接收头解出来的码与发射的码一样,那就是你单片机解码的问题了,关键还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不是接收头出来的和发射的一样,而是接收头收不到我们自己发的信号~~
我们这里数字示波器什么的都有,工具比较齐全

网友:
贴上电路  很有可能是你接收电路的原因

网友:
首先不加入单片机,就搭一个简单的接收电路,如果在一体化接收头上得到信号,就说明发码是可以的
如果不行,则是你的发码有问题,不过前提是你的一体化接收头是好的。
另外,有没有注意是高电平载波还是低电平载波,占空比只对发射的距离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