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霍尔的换相表,如何选择?

楼主(2010-07-20):
看了不少文献,发现霍尔换向基本有两种结构,我实际也用电机跑过,都可以跑动。

楼主:
PWM与数字化电动机控制技术应用中的表如下
1 0 0  AH CL
1 1 0  BH,CL
0 1 0  BH,AL
0 1 1  CH,AL
0 0 1  CH,BL
1 0 1  AH,BL

楼主:
我用1楼的表驱动,下桥pwm,发现驱动的相电压很混乱。

期望是这样的波形:

楼主:
请教波形变差的原因。各位指导指导,这个问题搞的我头大如斗。是否会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2楼的图怎么像我的?
你是用的霍尔传感器吗?霍尔元件必须安装在通电线圈磁场合成矢量后60度电角度,所以通电顺序是和霍尔的位置相关的,你再推导推导

楼主:
就是你的图,呵呵,盗贴了。本想做无传感的,先想看一下带霍尔的运行的波形,一看出现这种情况,至于换相表,我再去看一下。我的这个波形会不会跟电机安装的霍尔位置不好有关?

楼主:
波形问题通过改善硬件设计,得到改善,得到最终的波形仍不是提醒波,下降沿是梯形,上升沿较陡。仍然改进中。

网友:
两个表都一样,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通过调整霍尔线和电机线都能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都是正转的,可能是霍尔安装位置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