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 如何实现软件重启

楼主(2010-07-20):
请问AT91SAM9260 如何实现软件重启?
我是上电后从ROM启动的,当程序跑在SDRAM时想重新去从ROM启动而不关闭电源,我试过从SDRAM跳转到内部RAM(0x2000c9c 仿真是时看到的起始地址)后可以正常加载FLASH的程序到SDRAM并运行,但是如何跳转到ROM执行呢?

网友:
其实,可以用 9260 的 WDT 来做重启。这样更可靠些。

楼主(2010-09-09):
谢谢!我直接跳转的方式确实有问题,跳转到IRAM后(pc=0x200000),下一步它又回到SDRAM了,郁闷!

有时间搞个看门狗试试

网友:
用看门狗有个问题:
上电启动后一般先关闭看门狗,看门狗只能设置一次,在设置时就不行了

楼主:
楼上,照你说的 看门狗不能用啊

网友:
可能还要使用处理器复位,再重新设置看门狗,还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