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请教】EKK-LM3S8962开发板出现“Unable to initialize device!, error co

楼主(2010-07-20):
高手大虾们,小菜鸟在这有礼了。小弟第一次做m3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希望各位打下能够指点一下。

  我用EK-LM3S8962-C调试板对1608芯片写程序,出现错误不能烧录。软件调试通过没有问题。下面是贴图。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0-12-08):
utilities 改了吗?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可能:
1.JTAG被锁定,需要用LM的提供软件解锁。
2.驱动问题,需要多次插拔usb才能完成烧写。
等等
LZ可以用LM自带的软件看看能不能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