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LM3S8962开发板用IAR+JLINK无法调试下载,菜鸟求解

楼主(2010-07-20):
非常简单的实例主程序

#define HWREG(x)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define SYSCTL_BASE 0x400FE000
#define RCGC2 (SYSCTL_BASE + 0x108)
#define GPIOA_BASE 0x40004000
#define GPIOA_DATA (GPIOA_BASE + 0x000)
#define GPIOA_DIR (GPIOA_BASE + 0x400)
#define GPIOA_AFSEL (GPIOA_BASE + 0x420)
#define GPIOA_DR2R (GPIOA_BASE + 0x500)
#define GPIOA_DR4R (GPIOA_BASE + 0x504)
#define GPIOA_DR8R (GPIOA_BASE + 0x508)
#define GPIOA_ODR (GPIOA_BASE + 0x50C)
#define GPIOA_PUR (GPIOA_BASE + 0x510)
#define GPIOA_PDR (GPIOA_BASE + 0x514)
#define GPIOA_SLR (GPIOA_BASE + 0x518)
#define GPIOA_DEN (GPIOA_BASE + 0x51C)

int main(void)
{
  //void jtagWait(void)
//jtagWait( );

  HWREG(RCGC2) |= 0x01; /* 使能GPIOA端口 */

HWREG(GPIOA_DIR) |= 0x08; /* 设置方向和模式 */
HWREG(GPIOA_AFSEL) &= ~0x08;
HWREG(GPIOA_DR2R) |= 0x08; /* 设置驱动强度 */
HWREG(GPIOA_DR4R) &= ~0x08;
HWREG(GPIOA_DR8R) &= ~0x08;
HWREG(GPIOA_SLR) &= ~0x08;
HWREG(GPIOA_ODR) &= ~0x08; /* 设置管脚类型 */
HWREG(GPIOA_PUR) &= ~0x08;
HWREG(GPIOA_PDR) &= ~0x08;
HWREG(GPIOA_DEN) |= 0x08;
HWREG(GPIOA_DATA+ (0x08 << 2)) = 0x00; /* PA3输出低电平 */
for (;;);
}

compile和make都没有错误
下载时出错
提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继而出现:
Fatal error:Incalid core ID. Session aborted!
debug框中显示:
Tue Jul 20 16:27:33 2010: DLL version: V4.10i, compiled Jan 25 2010 14:43:57
Tue Jul 20 16:27:33 2010: Firmware: J-Link ARM V7 compiled Jun 30 2009 11:05:27
Tue Jul 20 16:27:33 2010: JTAG speed is initially set to: 32 kHz
Tue Jul 20 16:27:33 2010: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Tue Jul 20 16:29:20 2010: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Tue Jul 20 16:29:20 2010: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Tue Jul 20 16:29:20 2010: Fatal error: Invalid core Id. (0)

Session aborted!
Tue Jul 20 16:29:50 2010: Failed to load debugee: F:\【season】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 自动化名次\Debug\Exe\使用stellaris库7.20..out

我非常菜鸟,以前没用过IAR,也没用过jlink
始终不知道如何在IAR中设置JLINK,搜遍网上资料用的都是lmjink
求设置方法,最好从jlink驱动的安装开始说

或者谁能给我个IAR可以下载的io口程序,我在这边试试下载(不要带stellaris库的,我这也链接不上stellaris库,经常莫名其妙出问题)
谢谢大家

楼主:
我又看了一下,应该和程序无关
用JLINK.exe检测的时候就说
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那会不会是板子问题呢?

网友:
目标板没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肯定上电了呀,芯片都有温度的

网友:
有温度就不对了。检查下电源,如果没问题,检查下JTCK、JTDI、JTDO、JTMS的波形(打开JLink的瞬间这些脚应该有波形)。

网友:
我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jlink 提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

原先烧在片子里的程序跑不起来,jtag连不上,unlock也不行.电流50ma左右,片子温温的.

记得正常的时候(空片),电流很小的.

网友:
楼主多少钱买的?啥板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300吧,不是周立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那你解决了吗?

网友:
芯片被lock了

用unlock LM3Sxxx试试

网友:
IAR环境是否配置了?如果没有,在DEBUG选项里,选着JLINK。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1.在J-FLASH烧写界面操作下,“connect”则显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 control/status register reads 000000F0.   Failed to connect

2.在JLINK ARM操作界面下,测试显示:no matching core found .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etex-m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好像解决了
就是锁了
应该解锁

我看了一下TI的资料
好像lm3s1000以上的解锁都很简单
你就用解锁软件试试(我的是寄给卖家,他调好的)

网友(2012-11-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买的是野火的新板子。
还未解决,请问你说的解锁,是指开发板的ARM 芯片被锁了吗?
用什么软件解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