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152 并口JTAG连接不上问题 求教

楼主(2010-07-20):
第一次用msp430做东西,MSP430F2481做主控和MSP430F4152做节点。JTAG接口,主板供电。

淘宝买的USB仿真器都能正常使用,程序也写的差不多了准备小批量测试,直接在IAR烧,发现USB仿真器
在反复插拔下容易死掉,烧一块板子就要重新插拔下USB线。
然后淘宝30块大洋买了个并口的JTAG。MSP430F2481板子OK,烧写速度也快,换块板子能接着烧。
现在碰到问题MSP430F4152板子它认不出来,说是型号驱动不对。这个板子量大,用usb烧写太痛苦了,请

问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
仿真器不支持?iar版本不对?还是什么,如果实在不行,换种烧录方式,msp430量产烧写怎么方便呢?
下面是JTAG接口:MSP430F4152的test连到JTAG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求教LZ,请问你在哪里买的MSP430F4152啊?我找了很长时间没买到,谢谢

网友:
我也有和LZ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仿真器不支持啊?
而且我想问一下用仿真器能不能完全替代并行口,笔记本用express卡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