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只有一个C盘,怎样才能多分几个啊

楼主(2010-07-20):
昨天在京东买的电脑,今天拿到后,发现只有一个分区(其实是两个:windows_os(c:)、lenovo_recovery(Q:)),怎样操作才能有多个分区啊。

另外,500G的硬盘才(C:454G,Q:9.76G),那个Q盘是什么啊。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趁没有重要数据赶快分区,Q盘是一个隐藏分区,保存系统的备份。在另外一个系统下分区。

和阿莫买的不锈钢锅一样,现在很多品牌笔记本也是欠骂的。

楼主:
就是分C盘吗?

网上搜的:
在WIN7里,右击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右击C盘--压缩(可以多执行几次),就会出现未分配空间,然后右击未分配空间--创建新分区即可。

楼主:
右击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又看见一个1.17G的system_di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分c盘吗?
网上搜的:
在win7里,右击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右击c盘--压缩(可以多执行几次),就会出现未分配空间,然后右击未分配空间--创建新分区即可。

恩,太简单了。不过C盘要一次为定的。

网友:
500G的硬盘加起来不到500很正常,这就是1024和1000的差别。

网友:
还是叫个懂的人帮你搞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压缩了420G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压缩了的C盘要不要重新备份啊?如果要,怎么备份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分c盘吗?
网上搜的:
在win7里,右击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右击c盘--压缩(可以多执行几次),就会出现未分配空间,然后右击未分配空间--创建新分区即可。
恩,太简单了。不过c盘要一次为定的。

不过c盘要一次为定的?

网友:
就是c-->c+另外一个盘
c不能动了,另外一个盘可以再分成d e f g h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c-->c+另外一个盘
c不能动了,另外一个盘可以再分成d e f g h盘

哦,我就是那样搞的,操作完成后还要不要备份呢?

网友:
有软件可以在不重装情况下划出分区,以前用过,电脑文件不多的情况下很快的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11可以无损分区,WIN7下运行
可以在官方下软件,GOOGLE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