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USB转并口线+Byteblaster的吗?

楼主(2010-07-20):
借的一块板子,硬件就这些。

USB转并口线里面是CH340,插上后WinXP自动安装了驱动程序,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到USB下面多了USB Printing Support.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和LPT关联,继续怎么往下走了。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多谢!

P.S.
Byteblaster是Red Logic的用244做的下载线。
一开始以为USB转并口线里面是CH341,所以就到官方网站下载了CH341PAR.EXE,装上后没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安装前驱动里面看到的是USB VID=4348 PID=5584,安装后WinXP还是用的MS的驱动,但是VID变成了9948。

楼主:
刚又研究了一下,CH340的功能是:转并口打印机为USB打印机。CH341多了:EPP并口和MEM并口。

不知道Byteblaster是不是用的EPP并口?如果用USB转并口线的方式,没有实际的物理地址行不行?

网友:
这种只能做打印的接口,不能搞开发,我试过,后来查了,不行的。一个USB转并口的线很贵,大概得上千吧!

网友:
看到一个USB转并口的线 200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50639867

如果是笔记本可以用这种Express并口扩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