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nRF2401A类似这样的芯片,如果要做多对一传输

楼主(2010-07-20):
请问,使用nRF2401A类似这样的芯片,如果要做多对一传输 如何保证多个发送者之间的同步呢?

就是说,如果多个发送者在同一时刻进行发送的话,一定会引起冲突吧, 怎么保证发送端发送时相互错开,接收端能接收所有的发送数据?

网友(2010-12-09):
如何觪决的呢

网友:
LZ可以想想手机的模式
发送端发送数据时先发送通信请求 得到主机回应时才继续 否则要么等待 要么稍后再传输

为了提高通信效率 主机可以开辟一个缓冲区 只有缓冲区不满时才允许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