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S485的问题,AB线接错如何检测?

楼主(2010-07-20):
应用RS485总线时候,在施工问题上,有时候施工员会把总线上的AB线接错,总线上挂着50多只水表,当其中一只表接错时,系统就抄不到数据,只有解除接反的水表才行,请问下,如何才能知道是485的AB线接错了?(表抄不上来由很多的问题,AB接反是其中一种原因)。不知道有人搞过检测AB线接错的电路没有?

楼主:
发现还是MBUS好,可以不管线序,工程应用时,差错是一个难题,费时费力。

网友:
用双色线,接线端子用对应双色.

网友A:
说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
1.开机发送代码,从机收到后,判断有效性,如果不对,从机控制一个通信继电器切换A\B。就可以实现。

缺点
1.通信继电器体积小,比较贵
2.占用了一个MCU引脚

主机发送的代码一定要有格式,从机才能有效判断。

在实际中,布线图上应该已经强制说明通信线的颜色和口径,如果施工方注意一下就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接错了调换一下呗

网友:
主机登记从机,登记不上来的就去换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载通信继电器,在小小的水表里面,有点不太可行,1是成本,2是体积。
如果不增加元件的情况下,如果发现通信不上,可以设计一个仪器,去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AB线接错。没有接错,再去找其他的原因。可是设计这个仪器就好了。

在说明中,已经强制说明了接线的顺序,可还是在工程中发现有接错的(水表的量确实有点大,一个小区多少表),一旦通信有问题,就要多方面的考虑问题的所在。在实际过程中,是一个什么非常难办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水表的数量很多,而且都是装在用户家里,用户不在家的话,就不能进户查看,而且通信有问题,不一定就是AB线接错,接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水表在售后上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机登记从机,登记不上来的就去换线

问题就是大量的水表,不知道那一只出问题。

网友:
通讯插头使用网线头,布线工程完成后用对线器对过,以后就不会错了。也可以用其它可固定方向的接头,很多土办法可以对线。等连机才去检查是否接错线,未免有点笨。建议LZ不要参与电力线路布线,搞个大火球出来就不好了。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从 规范插头和线色 入手比较简单 增加器件或者 检测设备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实用

楼主(2010-09-03):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还应该从 规范插头和线色 入手比较简单 增加器件或者 检测设备不如这个来的方便实用

大量的工程应用用,根据施工人员的素质,环境,条件等,即使再好设计也会出现问题的,这个一旦出现数据线接错,就很麻烦,只能一段一段的查,如果设计一个设备话,先期查物理连接线是否接错对于现场调试的话,很有必要

网友:
AB不就是一正一负吗?双绞线一般是两种颜色吧,很容易区别的。
如果没有颜色区分,那你就在一端接一节电池,在另一端测试电压,电压为正的认定为正,另一根为负,电池端的正接正,负接负就好了。

网友:
颜色区分是最简便也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严格的施工规范。

要么就换MBUS,不用区分正负还省了了电池,重要的是可靠,

无论是安装还是维护都要简单很多,而且成本比使用电池的要低,现在直读的表头也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ab不就是一正一负吗?双绞线一般是两种颜色吧,很容易区别的。
如果没有颜色区分,那你就在一端接一节电池,在另一端测试电压,电压为正的认定为正,另一根为负,电池端的正接正,负接负就好了。

在工程施工中,施工方为了省钱,一般都是雇农民工,如果没有培训的话,很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认为的失误(几万只表,没有接错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颜色区分是最简便也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严格的施工规范。
要么就换mbus,不用区分正负还省了了电池,重要的是可靠,
无论是安装还是维护都要简单很多,而且成本比使用电池的要低,现在直读的表头也很多了。

换mbus才好,不过公司还在销售485的。老产品了。mbus现在有销售。

网友(2010-11-06):
如果是一对一的,那ab接错通讯倒没什么问题
如果是一主多从的,那接错就没一定会错误了,因为一般ab都接上下拉,一旦接反,那就无法通讯.
唉,只能是按颜色把线区分了,接线时注意.
要不把所有的上下拉去掉试试?

网友(2014-10-15):
培训工程人员,提高工程人员素质,本科四级没合格的不要

网友:
现在端子不都是有正反的,反着也差不进去啊。

网友G:
告诉你一种可正反接的无极性RS-485接法,从波仕串口论坛上看到的,可正反接的无极性RS-485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一种可正反接的无极性RS-485接法,从波仕串口论坛上看到的,可正反接的无极性RS-485接法 ...

这个不错,可以买一个试试,这样的话,施工就不需要担心不懂的人乱接线了。

网友:
好问题啊,感觉还是需要从设计上去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
1.开机发送代码,从机收到后,判断有效性,如果不对,从机控制一个通信 ...

如果,有多台主机,其中又有反序的话,有可能会不停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