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光电鼠标再利用

楼主(2010-07-20):
最近做梦冒出个想法,一个旧的光电鼠标基本上都是按键失灵,而那些USB传输控制芯片还能用,找出那些控制芯片和传感芯片分离的鼠标,把传感芯片成单片机输出控制信号,那么就可以控制你的鼠标在屏幕上乱飞,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是不是很酷,调整好的化可以画出一些图形,比如
/\/\
\  /
  \/
是不是很好玩,也可以恶搞别人,只要在他的电脑屁股插上你的改造后的鼠标就行哈哈,可惜手头没有这种传感和控制芯片分离的鼠标只能说个想法有条件的实验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机械码盘的光电鼠标吗?我有

网友:
用不着传感和控制芯片分离,红外接收管上做文章.

网友:
用带USB的芯片做个摸拟鼠标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太麻烦并且目标太明显 ,用一片Mega48就可以了

楼主:
直接用单片机的话,usb通讯就比较复杂还要进行运算,吃不消,过几天我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带usb的芯片做个摸拟鼠标一样可以达到效果。

没有现成的芯片用,再说DIY的本质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做无限的事情,

网友:
真有够无聊的。控制器分开的鼠标由于成本的原因可能不好找吧。我也做过一个有关usb的开源项目,里面有建鼠标的实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399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heant&bbs_id=9999

网友(2012-11-01):
用2k以上avr模拟啊,超爽

网友:
买个无线鼠标,接收器插在他屁股上就行了,又小又方便

网友B:
找个51单片机,串口不断乱发字符。一定是开机之前插到电脑上,开机之后单片机发送的某些符号就会被电脑识别成串口鼠标。指针就开始乱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51单片机,串口不断乱发字符。一定是开机之前插到电脑上,开机之后单片机发送的某些符号就会被电脑识别 ...

不会吧,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指点一下。

1,电脑原生串口。不是USB转的。开机前就要插到电脑上。
2,开机后电脑检测到M字符,就会被识别成串口鼠标并自动安装驱动。好像是这样。
3,按照指定的格式发送坐标字符串就会控制鼠标移动。详情自己百度。
4,这个串口如果再想当普通串口用就把驱动卸载掉。

网友:
学习了 串口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