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VN下的RT—Thread的中文乱码问题

楼主(2010-07-20):
从SVN下来的RT-Thread代码,中文全是乱码,还不如使用英文,注释起不到作用,请问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2010-12-19):
我的也是,部分文件的中文注释,用KEIL或写字板打开为乱码,用记事本打开就正常

网友:
这个与svn没什么关系,由于以前使用一个工具来产生文档,这个工具需要UTF8方式的编码,所以部分文件格式是UTF8编码的,你只需要转换下编码,转换成GB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