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看zlg的两个资料,里面PLL计算时候:晶振频率+倍频+分频+CCLK的公式竟然不一样?

楼主(2010-07-20):
看上面我抓的两个图,郁闷了,不知道哪个计算是对的啊?
请高手给看看,第一次学习ARM就碰到这种问题了,郁闷

楼主:
期待高手给指点一下啊,不能就这么沉底了

网友:
写错了。
没有P.

网友:
下面那个应该是对的。
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老周翻译的资料有很多错误,看英文的吧。

网友:
发现中文资料有争议时,肯定要找英文原档来看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查了英文是下面那个是对的,其实根据原理框图看看也是下面的对。昨晚看到两个ZLG的资料都不一样,就晕乎了,这样害人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