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讨论过信号在导线中的传输速度,今天我发个权威的。

楼主(2010-07-20):
d        导体外径        1
D        绝缘外径        4.6
C        静电容量        52.5
V        速度比        0.832719658        1.526056303
Z        特性阻抗        76.24662499        27.46901346
Br        介电常数        1.442123207        1442.123207

Z=        20Ln D/d        4.6
        C        1.526056303
Z=        76.24662499        0.581354782

Br
V

以上是美国线规的一小部分,注意看速度比0.832719658,用这个值和真空中光速相乘,得到的就是信号在该种导线的速度。

在不同的线中,速度是不一样的。和导线的介电常数有关。

网友:
传100M的信号,线长小于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100m的信号,线长小于多少????

这里讨论的是信号在导线中的速度。

你想讨论什么,请说清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传100m的信号,线长小于多少????
这里讨论的是信号在导线中的速度。
你想讨论什么,请说清楚一点

我想问问如果传输100M的信号,PCB走线长度控制问题

太长了肯定有延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上面举的是铜导线。传输线方面的东西。

2.你要是想算延迟的话,也可以。你要知道你的PCB线,材质(介电常数)、长度、直径。用这些量取算出速度比。再乘以光速就行啦。

3.高频信号的布线我不懂。仅供参考。